蓝牙模块使用时需要特定的程序代码吗?

楼主(2018-11-21):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蓝牙模块使用需要特定的程序代码,如果是蓝牙透传,配对好后,收发用串口就行。

网友B:
通过AT指令配置好后。只需要使用串口的程序代码 就可以使用了。建议实际操作一边。

网友C(2019-07-17):
好像没有,就是51单片机串口的那里的代码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