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455数码管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8-11-21):
unsigned char CH450_buf2[6];                 //定义6个数码管的数据映象缓存区
//const unsigned char BCD_decode_tab[0x10]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58, 0X5E, 0X79, 0X71 };

void CH455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管脚时钟PB
                                                                                                    ,ENABLE);//管脚时钟PB        //使能GPIOB时钟

        //stm32f103中PB3、PB4、PA15为JTAG引脚,若要作为普通IO口来使用的话,要禁用JTAG功能。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6--SCL  GPIO_Pin_7--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推挽输出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GPIO_Pin_7);
        DelayUs(1000);

          CH450_buf_write(CH455_SYSOFF);        // 关闭休眠
          CH450_buf_write(CH455_7SEG_ON);        // 开启数码管
          CH450_buf_write(CH455_SYSON_8);        // 开启亮度
          CH450_buf_write(CH455_SYSON1);        // 开启显示
                for( i=0; i<4; i++ ) CH450_buf_index( i, 0x00 );  // 清空

//        CH455_Write( CH455_SYSON_8 );                //八段式
}

/*
* 函数功能:IIC产生起始信号函数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void CH455_I2c_Start(void)
{
    CH455_SDA_D_OUT();
    CH455_SCL_H;   //SCL = high;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DA_H ;   //SDA = high;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DA_L ;    //SDA = low;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L;    //SCL = low;
    DelayUs(I2C_DELAY);
}

/*
* 函数功能:IIC产生停止信号
* 输入参数:无
* 输出参数:无
*/
void CH455_I2c_Stop(void)
{
    CH455_SDA_D_OUT();
    CH455_SCL_L;;     //SCL = low;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DA_L;     //SDA = low;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H;    //SCL = high;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DA_H;;    //SDA = high;
    DelayUs(I2C_DELAY);
}

/*
* 函数功能:IIC发送一个字节
* 输入参数:一个字节
* 输出参数:无
*/
void CH455_I2c_Wr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
    CH455_SDA_D_OUT();
    for(i = 0; i < 8; i++)
    {
        if(IIC_Byte & 0x80)
            CH455_SDA_H;   //SDA=high;
        else
            CH455_SDA_L;   //SDA=low;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H;      //SCL=high;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L;       //SCL=low;
        DelayUs(I2C_DELAY);
        IIC_Byte<<=1;
    }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DA_H;          //SDA=1;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H;          //SCL=1;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L;           //SCL=0;
    DelayUs(I2C_DELAY);
}

unsigned char  CH455_I2c_RdByte( void )                //读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bytedata;
    CH455_SDA_D_IN();     //将数据设置为输入模式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DA_H;       //数据线拉高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L;
    DelayUs(I2C_DELAY);
    for(i = 0; i < 8; i++)      //读8位数据
    {
         CH455_SCL_H;
        DelayUs(I2C_DELAY);
        bytedata <<= 1;
        DelayUs(I2C_DELAY);
        bytedata |= (CH455_SDA_IN);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L;
        DelayUs(I2C_DELAY);
    }
    CH455_SDA_D_OUT();            //数据线设置回输出模式
    CH455_SDA_H;          //SDA=1;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H;          //SCL=1;
    DelayUs(I2C_DELAY);
    CH455_SCL_L;           //SCL=0;
    DelayUs(I2C_DELAY);
    return(bytedata);//返回数据
}

void CH455_Write( UINT16 cmd )        //写命令
{
        CH455_I2c_Start();               //启动总线
           CH455_I2c_WrByte(((UINT8)(cmd>>7)&CH455_I2C_MASK)|CH455_I2C_ADDR);
           CH455_I2c_WrByte((UINT8)cmd);     //发送数据
          CH455_I2c_Stop();                 //结束总线
}

UINT8 CH455_Read( void )                //读取按键
{
        UINT8 keycode;
           CH455_I2c_Start();                //启动总线
           CH455_I2c_WrByte((UINT8)(CH455_GET_KEY>>7)&CH455_I2C_MASK|0x01|CH455_I2C_ADDR);
           keycode=CH455_I2c_RdByte();      //读取数据
        CH455_I2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 keycode;
}
/*********************************************/
void        CH450_buf_write( unsigned short cmd )  // 向CH450输出数据或者操作命令,自动建立数据映象
{
        if ( cmd & 0x1000 ) {   // 加载数据的命令,需要备份数据到映象缓冲区
                CH450_buf2[ (unsigned char)( ( cmd >> 8 ) - 2 ) & 0x07 ] = (unsigned char)( cmd & 0xFF );        // 备份数据到相应的映象单元
        }
        CH455_Write( cmd );        // 发出
}

void        CH450_buf_index( 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dat )  // 向CH450指定的数码管输出数据,自动建立数据映象
// index 为数码管序号,有效值为0到5,分别对应DIG2到DIG7
{
        unsigned short cmd;
        CH450_buf2[ index ] = dat;        // 备份数据到相应的映象单元
//        cmd = ( CH455_DIG2 + ( (unsigned short)index << 8 ) ) | dat ;        // 生成操作命令
        cmd = ( CH455_DIG0 + ( (unsigned short)index << 8 ) ) | dat ;        // 生成操作命令
        CH455_Write( cmd );        // 发出
}

void CH450_set_bit(unsigned char bit_addr)     //段位点亮
{
        unsigned char byte_addr;
        byte_addr=(bit_addr&0x38)>>3;
        if ( byte_addr < 6 ) CH450_buf_index( byte_addr, CH450_buf2[byte_addr] | (1<<(bit_addr&0x07)) );
}

void CH450_clr_bit(unsigned char bit_addr)     //段位熄灭
{
        unsigned char byte_addr;
        byte_addr=(bit_addr&0x38)>>3;
        if ( byte_addr < 6 ) CH450_buf_index( byte_addr, CH450_buf2[byte_addr] & ~(1<<(bit_addr&0x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