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降压电源电路负载,这结果是怎么计算的呢?

楼主:
求 分析下,根据这公式,自己算的和图上不同,不明白怎么得到的结果!!!

网友A(2018-11-21):
根据容抗Xc计算公式你就会推导:
Xc = 1/(ω×C)= 1/(2×π×f×C)
 Xc--------电容容抗值;欧姆
 ω---------角频率(角速度)
 π---------3.14
 f---------频率,我国国家电网对工频是50HZ
 C---------电容值 法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