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例100(代码及释义)pdf文件分享

楼主(2018-11-21):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然后在网上找了一段很适合新手的代码学习资料,每段代码都有释义,于是共享给有需要的新手(大神请忽略)!目录如下!
目录
目录1
************************************************************函数的使
用和熟悉***************
************************************************/4
实例3:用单片机控制第一个灯亮4
实例4:用单片机控制一个灯闪烁:认识单片机的工作频率4
实例5:将P1 口状态分别送入P0、P2、P3 口:认识I/O 口的引脚功能 5
实例6:使用P3 口流水点亮8 位LED 5
实例7:通过对P3 口地址的操作流水点亮8 位LED 6
实例8:用不同数据类型控制灯闪烁时间7
实例9:用P0 口、P1 口分别显示加法和减法运算结果8
实例10:用P0、P1 口显示乘法运算结果 9
实例11:用P1、P0 口显示除法运算结果 9
实例12:用自增运算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花样 10
实例13:用P0 口显示逻辑"与"运算结果 10
实例14:用P0 口显示条件运算结果11
实例15:用P0 口显示按位"异或"运算结果 11
实例16:用P0 显示左移运算结果11
实例17:"万能逻辑电路"实验 11
实例18:用右移运算流水点亮P1 口8 位LED 12
实例19:用if 语句控制P0 口8 位LED 的流水方向 13
实例20:用swtich 语句的控制P0 口8 位LED 的点亮状态 13
实例21:用for 语句控制蜂鸣器鸣笛次数 14
实例22:用while 语句控制LED16
实例23:用do-while 语句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点亮 16
实例24:用字符型数组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点亮 17
实例25: 用P0 口显示字符串常量18
实例26:用P0 口显示指针运算结果19
实例27:用指针数组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点亮 19
实例28:用数组的指针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点亮 20
实例29:用P0 、P1 口显示整型函数返回值 21
实例30:用有参函数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速度 22
实例31:用数组作函数参数控制流水花样23
实例32:用指针作函数参数控制P0 口8 位LED 流水点亮 23
实例33:用函数型指针控制P1 口灯花样25
实例34:用指针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显示多个字符串26
实例35:字符函数ctypeh 应用举例27
实例36:内部函数intrinsh 应用举例 27
实例37:标准函数stdlibh 应用举例28
实例38:字符串函数stringh 应用举例 29
实例39:宏定义应用举例229
2 / 192
实例40:宏定义应用举例230
实例41:宏定义应用举例330
*************************************************************** **中
断、定时器********中断、定时器************ *********中断、定时器
*********中断、定时器******** ****
********************************************************/31
实例42:用定时器T0 查询方式P2 口8 位控制LED 闪烁 31
实例43:用定时器T1 查询方式控制单片机发出1KHz 音频31
实例44:将计数器T0 计数的结果送P1 口8 位LED 显示 32
实例45:用定时器T0 的中断控制1 位LED 闪烁33
实例46:用定时器T0 的中断实现长时间定时34
实例47:用定时器T1 中断控制两个LED 以不同周期闪烁34
实例48:用计数器T1 的中断控制蜂鸣器发出1KHz 音频36
实例49:用定时器T0 的中断实现"渴望"主题曲的播放 36
实例50-1:输出50 个矩形脉冲 39
实例50-2:计数器T0 统计外部脉冲数 40
实例51-2:定时器T0 的模式2 测量正脉冲宽度 40
实例52:用定时器T0 控制输出高低宽度不同的矩形波41
实例53:用外中断0 的中断方式进行数据采集42
实例54-1:输出负脉宽为200 微秒的方波 43
实例54-2:测量负脉冲宽度 43
实例55:方式0 控制流水灯循环点亮44
实例56-1:数据发送程序 45
实例56-2:数据接收程序 47
实例57-1:数据发送程序 47
实例57-2:数据接收程序 49
实例58:单片机向PC 发送数据 50
实例59:单片机接收PC 发出的数据 51
*****************************************************************数码
管显示*****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显示
****************数码管显示
***************************************************/52
实例60:用LED 数码显示数字552
实例61:用LED 数码显示器循环显示数字0~952
实例62:用数码管慢速动态扫描显示数字"1234" 53
实例63:用LED 数码显示器伪静态显示数字1234 54
实例64:用数码管显示动态检测结果54
实例65:数码秒表设计56
实例66:数码时钟设计58
实例67:用LED 数码管显示计数器T0 的计数值62
实例68:静态显示数字“59” 63
********************************************************************
**键盘控制*********键盘控制*************** ***************键盘控制
3 / 192
**** *****键盘控制**** ******
*****************************************************/63
实例69:无软件消抖的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64
实例70:软件消抖的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64
实例71:CPU 控制的独立式键盘扫描实验65
实例72:定时器中断控制的独立式键盘扫描实验68
实例73:独立式键盘控制的4 级变速流水灯71
实例74:独立式键盘的按键功能扩展:"以一当四" 73
实例75:独立式键盘调时的数码时钟实验75
实例76:独立式键盘控制步进电机实验79
实例77:矩阵式键盘按键值的数码管显示实验82
//实例78:矩阵式键盘按键音85
实例79:简易电子琴86
实例80:矩阵式键盘实现的电子密码锁92
*********************************************************************
*** **液晶显示LCD*********液晶显示LCD *****液晶显示LCD *************
*******液晶显示LCD*********液晶显示LCD *****液晶显示LCD **** ******
***********************************************************/95
实例81:用LCD 显示字符'A' 96
实例82:用LCD 循环右移显示"Welcome to China" 99
实例83:用LCD 显示适时检测结果 102
实例84:液晶时钟设计106
*******************************************************************一
些芯片的使用*****24c02 DS18B20 X5045 ADC0832 DAC0832 DS1302
红外遥控**********************************************/ 112
实例85:将数据"0x0f"写入AT24C02 再读出送P1 口显示112
实例86:将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再读出并用1602LCD 显示117
实例87:对I2C 总线上挂接多个AT24C02 的读写操作 124
实例88:基于AT24C02 的多机通信读取程序 129
实例88:基于AT24C02 的多机通信写入程序 133
实例90:DS18B20 温度检测及其液晶显示 144
实例91:将数据"0xaa"写入X5045 再读出送P1 口显示153
实例92:将流水灯控制码写入X5045 并读出送P1 口显示 157
实例93:对SPI 总线上挂接多个X5045 的读写操作161
实例94:基于ADC0832 的数字电压表165
实例95:用DAC0832 产生锯齿波电压171
实例96:用P1 口显示红外遥控器的按键值171
实例97:用红外遥控器控制继电器174
实例98:基于DS1302 的日历时钟 177
实例99:单片机数据发送程序185
实例100:电机转速表设计186
模拟霍尔脉冲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