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Struct结构体和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8-11-21):
请帮我一下划线的那句话解释或者找类似划线这句话的详细解释

楼主:
一个GPIO模块中有很多寄存器,用C语言的Struct来定义它。 每个寄存器都是32位的,...

一个GPIO模块中有很多寄存器,用C语言的Struct来定义它。
每个寄存器都是32位的,而且顺序刚好分别对应,结构体是会分配内存的,这样
这些c语言中的struct结构体中定义的成员会对应映射到对应的寄存器上,那么
   我们就可以通过操作程序中的该结构体的成员,就相当于操作对应寄存器。

网友A:
将一个地址强制转换为一个结构体的指针。

网友B:
强制类型转换用的,不用的话编译器报错。

网友C:
GPIO_TypeDef这个结构体表示它是一个拥有7个u32类型的数据结构,GPIOD_BASE是一个u32的数字。
(GPIO_TypeDef*)GPIOD_BASE表示把GPIOD_BASE强制转换成GPIO_TypeDef类型的指针,指针指向的是以GPIOD_BASE为基地址,加上7个u32类型。

网友D:
通过宏定义将端口GPIOD定义为指向端口D的基地址指针,该指针指向的是GPIO_TypeDef结构体的指针,该结构体里面是所有与IO控制有关的寄存器

网友E:
定义GPIOD的基地址。对于单片机或者是一些模块,都是先找它的地址,然后给出相应的设置

网友F:
神州四号寄存器工程    这个工程好高大上啊

网友G:
定义GPIOD在寄存器的基址。
define GPIOx ((GPIO_TypeDef *) GPIOx_BASE)就是GPIOx 在CRL、CRH、IDR、ODR、BSRR、BRR寄存器的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