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门控系统设计(红外遥控步进电机源码和电路)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门控系统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元件清单:
单片机*1
11.0592晶振*1
瓷片电容22*2
电阻10k*1
电解电容10μF*2
四脚按键*3
DC电源座(3.5mm)*1、
LED红灯(3mm)*1
电阻1k*3
DIP16底座*1
ULN2003AN芯片*1
步进电机*1
红外人体传感器*1
LED红灯(5mm)*1
LED绿灯(5mm)*1
排针*9
杜邦线*7
洞洞板*1
焊接跳线(不计)
焊锡丝(不计)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RUN1[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正转
unsigned char code RUN2[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反转

sbit led1=P0^1;           //绿色的
sbit led2=P0^0;           //红色的

sbit hongwai=P1^0;

sbit kaibtn=P1^1;
sbit guanbtn=P1^2;

uint ji=0;
uint miao=0;

uint ji2=0;
uint miao2=0;

bit flag=1;
bit flag2=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60; k++)//用for的空循环延长程序的执行时间
     { }
   }
}

          //步进电机驱动         正转
void  zz()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75*8=30度
        {
          P2 = RUN1[i]&0x1f;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步进电机驱动  反转
void  fz()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75*8=30度
        {
          P2 = RUN2[i]&0x1f;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void dingshi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0;
         TR0=0;
                  ET1=0;
         TR1=0;
         }
void main()
{
  dingshi1();

while(1)
{

                           if(kaibtn==0)
                           {
                                      fz();

                           }

                           if(guanbtn==0)
                           {
                           zz();
                           }

                 if(flag==1)
                 {

                   if(hongwai==1||kaibtn==0) //检测到有人的情况下 打开门
                   {

                                   ET0=1;
                                   TR0=1;
                                   fz();
                                   led1=0;
                                   led2=1;
                   }
                }

                if(flag2==1)
                        {
                        if(hongwai==0||guanbtn==0)  //检测到无人的情况下
                        {

                                   ET1=1;
                                   TR1=1;
                                   zz();
                                   led1=1;
                                   led2=0;
                        }
                }

                                    if(miao==5)        //
                                 {
                             miao=0;
                                 P2=0x00;
                                 ET0=0;
                                 TR0=0;
                                 flag=0;
                                 flag2=1;
                                 led1=1;
                             led2=1;
                                 }

                                 if(miao2==30) //停止的时间调节的地方-具体时间可以自己实际操作计时计算
                                 {
                                 miao2=0;
                                 ET1=0;
                                 TR1=0;
                             flag2=0;
                                 flag=1;
led1=1;
led2=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ji++;
         if(ji==20)
         {
         ji=0;
         miao++;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ji2++;
         if(ji2==20)
         {
         ji2=0;
         miao2++;
         }
}

网友A(2019-07-01):
你好有没有完整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