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问题 STC89C52单片机数码管 温湿度控制器

楼主(2018-11-21):
为什么拿掉  数码管的限流电阻  (1k欧姆) 用stc-isp软件 down程序到单片机(stc89c52)就不成功,而加上数码管的限流电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bb.png就ok了呢??

网友A:
你确定那是限流电阻而不是上拉电阻吗?
上拉电阻是为数码管提供额外的电流支持的,如果没有上拉电阻,那么驱动数码管的电流就全部由单片机提供,那么,单片机工作不正常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网友B:
1K 欧姆的电阻,不太可能是数码管的限流电阻吧,这么大?算一下在5V时的电流就知道了。

楼主:
为什么我不能贴图片

网友C:
什么也没有,不好确定。

网友D:
应该是上拉电阻,没有那个1k的就没有电流驱动数码管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