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4X4按键(0~15)数码管显示、并通过串口通信发送相应数字(Proteus仿真)

楼主(2018-11-21):
1、Proteus原理图:

2、C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define weixuan P2

//0~F的共阳数码管段码,最后一个是黑屏
const uchar SEG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sbit wei1=P2^0;
sbit wei2=P2^1;
uchar ge,shi,KeyValue,j,b;
uchar temp,temp1;
uchar flag=0;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2;y>0;y--);  //12M晶振下,延时1MS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UAR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TH1;
   PCON=0x00;
   EA=1;
   ES=1;
   TR1=1;
}

/*****串口通信中断*****/
void send(uchar x)
{
       SBUF=x;
       while(TI==0);
       TI=0;
}

/*****显示函数*****/
void xianshi(uchar k)
{
   ge=k%10;
   shi=k/10;
   if(k>9)
   {
      weixuan=0x02;
      P0=SEG_CODE[ge];
      send(shi+48);
      delay1ms(10);
      weixuan=0x01;
      P0=SEG_CODE[shi];//十位段码,显示
      send(ge+48);
      delay1ms(10);
    }
    else
    {
       weixuan=0x02;
       P0=SEG_CODE[ge];//个位段选
       send(ge+48);
       delay1ms(10);
     }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
   char a=0;
   GPIO_KEY=0x0f;   //P1口值准备
    if(GPIO_KEY!=0x0f)
    {
       delay1ms(10);   //延时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判断
       {
          GPIO_KEY=0x0f;  //再次装值准备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07):KeyValue=0;break;
              case(0x0b):KeyValue=1;break;
              case(0x0d):KeyValue=2;break;
              case(0x0e):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高四位赋1,判断准备  HIGH FOUR BIT GET VERTICAL
           switch(GPIO_KEY) //测试行
            {
                 case(0x70):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GPIO_KEY!=0x0f)&&(a<10)) //判断是否松手,假若没有松手
                                                               //一段延时后依旧判断松手完成
            {
               delay1ms(1);
               a++;
            }
               a=0;
         }
     }
     return KeyValue;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UART();
   while(1)
   {
      b=keyscan();
      xianshi(b);
    }
}

3、Proteus仿真图示例:

4、串口精灵仿真接收数据示例:
单片机参数设置:

串口参数设置:

串口精灵仿真运行:

5、顺便附上案例文件(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