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初始代码生成工具有没有?

楼主(2018-11-21):
合泰单片机有没有初始代码生成工具?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keil官方支持包有 合泰单片机的把,使用一般的初始化代码即可。
或者合泰官网是可以找到 模板例程和资料的。

网友B:
这个官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C:
就是写代码然后生成文件的那玩意吧,那叫HT-IDE3000,软件可以在合泰网站上下载,不过下载器自己是搞不定的,那可不是51,动手焊焊就可以了,要合泰自己的下载器,大概400块左右,如果不是要写OTP单片机的话,就没有必要买仿真器了,那玩意也要400多,仿真IC几乎是一个系列一个仿真IC,仿真IC也要35块左右,如果你还要QFP封装的话,那还得要100块左右买个转换接头之类,完全开发一个新的合泰,没个1200块还真搞不来
如果是51,洞洞板1块钱,下载器11块,一片STC的51单片机,外加5块钱的外围元件,开发成本给控制在20块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