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外部中断来控制l298n控制电机转动的源码

楼主(2018-11-21):
单片机用正点原子stm32F103ZET6,驱动模块用L298N,利用外部中断按键控制电机转动。如有疑问,请留言。
实验目的:
    学习外部中断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DS1(连接在PE5)
    2,蜂鸣器(连接在PB8)
    3,按键KEY0(PE4)/KEY1(PE3)/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实验现象:
    本实验,利用外部中断,实现与实验3类似的效果,即:通过开发板上载有的3个按钮(KEY_UP、KEY0和KEY1),来控制板上的2个LED(DS0和DS1)和蜂鸣器,其中WK_UP控制蜂鸣器,按一次叫,再按一次停;KEY1控制DS1,按一次DS1亮,再按一次DS1灭;KEY0则同时控制DS0和DS1,按一次,他们的状态就翻转一次。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include "motor.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IO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
        Motor_12_Config();
        LED0=0;                                        //先点亮红灯
        while(1)
        {
                printf("OK\r\n");
                delay_ms(1000);
        }
}

实验5

网友A(2019-02-21):
可以不用中断就实现正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