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C51单片机学习疑问,二进制最后一位是P0.7还是P0.0?

楼主(2018-11-21):
学习C51课程,其中数码管显示的课程有一个小疑问,
芯片的P0输出为0b1111 1110
问题:这其中最后一位的0代表的是P0.7还是P0.0?
如下表,是上面的理解对,还是下面的理解对。
1 1 1 1 1 1 1 0
P0.0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网友A:
最后那个0是低位,也就是p00

网友B:
最后一位代表P0.0  下面的理解对

网友B:
最后一位是 P0.0  代表最低位 你下面的理解正确

网友C:
应该是p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0是低位,也就是p00

谢谢,了解了,困惑了很久

网友D:
P0.7最高位

网友E:
下面的理解对!最后一位的0代表的是P0.0

网友F:
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0是低位,也就是p00

谢谢指导!!

网友G:
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网友H:
最后一位的0代表的是P0.0

网友I:
P0^7是高位,依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