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4仿真的时候如何进入定时中断函数?

楼主(2018-11-21):
想问问一下大侠,如何用keil4仿真的时候,如何进入定时函数,因为一进入仿真后,只会在main里面的while()下面的几条函数里不断运行。

网友A:
放一个断点在中断函数里,这样中断到来时就会停在中断函数里。

网友B:
两种方式:定时到则进入中断 或者计数到则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