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无反应

楼主(2018-11-21):
单片机模拟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IT0=1导入Protuse没有反应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k1=P1^2;
sbit k2=P1^3;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1==0)
{
   delay(1000);
   while(!k1);
    led1=0;
    led2=1;
    led3=0;

}
if(k2==0)
{
   delay(1000);
   while(!k2);
   led1=1;
   led2=1;
   led3=1;

}
}
void main()
{
   EA=1;
   EX0=1;
   IT0=1;
   while(1);
}

网友A:
IT0  是低电平触发,你接了高电平,应该用按键接入这个脚,给个低电平就会进入中断。

网友B:
应该在P3^2这个引脚连一个开关并接地,才会在开关按下时有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