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通过MAX7219驱动64个继电器仿真+代码

楼主(2018-11-21):
上电发送工作正常指令给主CPU
接收8位数据
后八位为控制位,大于100的RSET   小于100的SET
输出范围  Q   00---07
              10---17
              20---27
              30---37
                 *
              70---77

接收到数据后反馈给主CPU,检查正确性

/****************************************************
单片机89C55,12M晶振,通过单片机和MAX7219控制64个继电器输出;
采用通信方式接收信息,接收方式为八位数据;接收采用串口接收数据;
00--07分别对应Q0.0--Q0.7八个继
电器动作;10--17为Q1.0--Q1.7八个继电器动作*****Q7.0--Q7.7总64
个继电器;
想复位继电器,对应的前面加100即可,如100,为Q0.0继电器复位;
172为Q7.2继电器复位;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2^2;
sbit Max7219_pinCS  = P2^1;
sbit Max7219_pinDIN = P2^0;

uchar ReData;

uchar code DP[]={0,128,1,2,4,8,16,32,64,255};//显示从全灭到一个灯泡
uchar NUM0,NUM1,NUM2,NUM3,NUM4,NUM5,NUM6,NUM7;
uchar code SET[]={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code RSET[]={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3);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void SHUCHU(unsigned char shu)//数码代表输出点Q0.0---Q0.8...Q8.0---Q8.8  数00--77  大于100是复位
{
unsigned char i,j;
i=shu%100/10;
j=shu%10;
switch(i)
        {
        case 0:{NUM0=NUM0|SET[j];Write_Max7219(1,NUM0);break;};
    case 1:{NUM1=NUM1|SET[j];Write_Max7219(2,NUM1);break;};
    case 2:{NUM2=NUM2|SET[j];Write_Max7219(3,NUM2);break;};
    case 3:{NUM3=NUM3|SET[j];Write_Max7219(4,NUM3);break;};
    case 4:{NUM4=NUM4|SET[j];Write_Max7219(5,NUM4);break;};
    case 5:{NUM5=NUM5|SET[j];Write_Max7219(6,NUM5);break;};
    case 6:{NUM6=NUM6|SET[j];Write_Max7219(7,NUM6);break;};
    case 7:{NUM7=NUM7|SET[j];Write_Max7219(8,NUM7);break;};

        }

}

void RSHUCHU(unsigned char shu)//数码代表输出点Q0.0---Q0.8...Q8.0---Q8.8  数00--77  大于100是复位
{
unsigned char i,j;
i=shu%100/10;
j=shu%10;
switch(i)
        {
        case 0:{NUM0=NUM0&RSET[j];Write_Max7219(1,NUM0);break;};
    case 1:{NUM1=NUM1&RSET[j];Write_Max7219(2,NUM1);break;};
    case 2:{NUM2=NUM2&RSET[j];Write_Max7219(3,NUM2);break;};
    case 3:{NUM3=NUM3&RSET[j];Write_Max7219(4,NUM3);break;};
    case 4:{NUM4=NUM4&RSET[j];Write_Max7219(5,NUM4);break;};
    case 5:{NUM5=NUM5&RSET[j];Write_Max7219(6,NUM5);break;};
    case 6:{NUM6=NUM6&RSET[j];Write_Max7219(7,NUM6);break;};
    case 7:{NUM7=NUM7&RSET[j];Write_Max7219(8,NUM7);break;};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TH1  = 0xFD;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TR1  = 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Init_MAX7219();

while(1)
{
num=ReData;
if(num>=100)
{RSHUCHU(num%100);}
else
SHUCHU(num%100);//x7,x0,x1,x2,x3,x4,x5,x6  1---8灯泡亮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1)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

}

此商品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