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51单片机做温度计的上下限报警问题

楼主(2018-11-21):
我最近看51黑上面分享的关于温度计达到上下限的报警都是,仿真里面的温度不变通过调整上下限,当温度超过上限或者超过下限后来报警的。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做一个温度计的上下限是固定的,通过改变温度来超过上下限报警的仿真呢?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温度计的上下限是固定的,通过改变温度,到达上下限报警的仿真。

网友B:
完全可以啊

网友C:
那些仿真你看他那个温度传感器上面都有一个加号和减号你点他的话那个温度数值会变的,并不是只是通过调上下限来让他报警的,也可以改变它的温度值让他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