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3位数码管 原理图PCB封装库+STM32和51单片机代码

楼主(2018-11-21):
ST32和51单片机控制74HC595Q驱动3位数码管资料_驱动代码+原理图+原理图库+封装库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封装库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2位数码管测试代码
//樊川技术
//http://shop342679635.taobao.com
//实验现象:3位数码管轮流显示数码管编码表里面的字符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HC595.h"

unsigned char Qian_Wei,Bai_Wei,Shi_Wei,Ge_Wei;        //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数码管编码
unsigned char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xff,0x00,0x90,0x86,0xaf,
0xc0,0x89,0xc7,0x8e,0xc1,0x7f};
//0,1,2,3,4,5,6,7,8,9,全暗,全亮,g,E,r,O,H,L,F,U,小数点,共阳数码管使用

int main(void)
{
        int a, b, c, d;
        a = 0;//这些常量置0,否则后面显示会出问题
        b = 0;
        c = 0;
        d = 0;
        SystemInit();                                        //系统时钟初始化为72M          SYSCLK_FREQ_72MHz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HC595_Init();

        //清空LED数码管
        Bai_Wei = table[10];//清空LED
        Shi_Wei = table[10];//清空LED
        Ge_Wei = table[10];//清空LED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3000);

        //依次测试百位至个位全亮
        Bai_Wei = table[11];//百位全亮
        Shi_Wei = table[10];//清空LED
        Ge_Wei = table[10];//清空LED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10];//清空LED
        Shi_Wei = table[11];//十位全亮
        Ge_Wei = table[10];//清空LED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10];//清空LED
        Shi_Wei = table[10];//清空LED
        Ge_Wei = table[11];//个位全亮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同时显示0~9
        Bai_Wei = table[0];
        Shi_Wei = table[0];
        Ge_Wei = table[0];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 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1];
        Shi_Wei = table[1];
        Ge_Wei = table[1];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2];
        Shi_Wei = table[2];
        Ge_Wei = table[2];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3];
        Shi_Wei = table[3];
        Ge_Wei = table[3];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4];
        Shi_Wei = table[4];
        Ge_Wei = table[4];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5];
        Shi_Wei = table[5];
        Ge_Wei = table[5];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6];
        Shi_Wei = table[6];
        Ge_Wei = table[6];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7];
        Shi_Wei = table[7];
        Ge_Wei = table[7];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8];
        Shi_Wei = table[8];
        Ge_Wei = table[8];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Bai_Wei = table[9];
        Shi_Wei = table[9];
        Ge_Wei = table[9];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HC595_Display(Bai_Wei, Shi_Wei,Ge_Wei);
        delay_ms(2000);

        while(1)
        {
                LED0=0;                                                        //这里使用了位带操作,也可以使用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_ms(20);
                LED0=1;                                                        //也可以使用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_ms(20);

                a++;
                if(a==1)
                {
                        a = 0;
                        b++;
                }
                if(b == 10)
                {
                        b = 0;
                         c++;
                }
                if(c == 10)
                {
                        c = 0;
                        d++;
                }
                if(d == 10)d= 0;
                Bai_Wei = table[d];
                Shi_Wei = table[c];
                Ge_Wei = table[b];
                HC595_Display(Bai_Wei,Shi_Wei,Ge_Wei);
                //delay_ms(100);
        }
}

网友A(2019-11-11):
很好很好学习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对初学者很有帮助。。。

网友C(2020-05-27):
很好的资料

网友D(2020-08-24):
谢谢分享我,很好的资料

网友E(2021-01-25):
谢谢分享楼主,很好的资料

网友E:
准被移植到STM8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