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S1256数据采集卡程序源码

楼主:
STM32采集卡程序,需要自取
STM32F103C8T6与ADS1256连线说明
F103C8T6开发板GPIOB11    ---    ADS1256板子RESET   相连
F103C8T6开发板GPIOB10    ---    ADS1256板子 DRDY  相连
F103C8T6开发板GPIOB12    ---    ADS1256板子CS   相连
F103C8T6开发板GPIOB13    ---    ADS1256板子SCLK  相连
F103C8T6开发板GPIOB14    ---    ADS1256板子DOUT  相连
F103C8T6开发板GPIOB15    ---    ADS1256板子DIN  相连
F103C8T6开发板GND               ---    ADS1256板子DGND 相连

实际测试连线图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eval.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S1256.h"
#include <stdio.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USART_Printf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Values magic to the Board keys */
#define  NOKEY  0
#define  KEY1   1
#define  KEY2   2
#define  KEY3   3
#define  KEY4   4

unsigned char data[16];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Init_UART2()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STM_EVAL_COMInit(COM1, &USART_InitStructure);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long ulResult;
        long double ldVolutage;

        Init_UART2();

        Init_ADS1256_GPIO(); //初始化ADS1256 GPIO管脚

        Delay(0x1ff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1 );
        ADS1256_Init();

        while(1)
        {
                for(i = 0;i < 8;i++)
                {
                         ulResult = ADS_sum( (i << 4) | ADS1256_MUXN_AINCOM);
                        //ulResult = ADS_sum( ADS1256_MUXP_AIN0 | ADS1256_MUXN_AINCOM);
                        if( ulResult & 0x800000 )
                        {
                                 ulResult = ~(unsigned long)ulResult;
                                ulResult &= 0x7fffff;
                                ulResult += 1;
                                ulResult = -ulResult;
                        }

                        ldVolutage = (long double)ulResult*0.59604644775390625;

                        printf("第%d通道:",(i & 0x07)?(i & 0x07) - 1:7);
                        printf("%lf",ldVolutage);         //double
                        printf("uV\r");

                        //printf("%x",(unsigned long)ulResult);//16
                        Delay(0x3fFFF);
                }
                                printf("\n");
//                        printf("123456\n");
        }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EVAL_COM1, (uint8_t) 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EVAL_COM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10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19-03-22):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2019-04-24):
这个资料挺好的

网友C(2019-07-13):
这种串口的低速还行  高速就不好使了吧

网友D:
这个程序为什么换成STM32f10xZET就用不了

网友D:
不能用的程序能不能注明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E(2020-05-11):
需要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