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c522 RFID刷卡开门程序

楼主(2018-11-21):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rc522.h"

/**************/
unsigned char idCard[4]={0x51,0xd5,0xc1,0x2e};                //有效卡号
/**************/

u8 rekey = 0;//按键防止重复
u8 i;
unsigned char UID[5];                        //读取到的卡号
unsigned char Temp[4] ;

unsigned int relayLater =0 ;//延时计数
unsigned char reportFlag = 0; //上报标志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TIM3_Int_Init(499,7199);//50ms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relay1 = 1;
        delay_ms(200);
        relay1 =0 ;

  Rc522IoInit();
  PcdReset();//复位RC522
  PcdAntennaOn();//开启天线发射

         while(1)
        {
                if(key1==0)                 //检测到按键按下
                {
                        delay_ms(10);   //小抖动
                        if(rekey==0)
                        {
                                if(key1==0)    //检测是否按下
                                {
                                        rekey=1;
                                        relay1 =1;//打开继电器
                                        relayLater = 30;                //延时3s
                                }
                        }
                }
                else
                {rekey = 0;}//防止按键重复操作
    if(PcdRequest(0x52,Temp)==MI_OK)//读取到卡
    {
      if(PcdAnticoll(UID)==MI_OK)//卡号获取成功
      {
                                if((UID[0]==idCard[0])&&(UID[2]==idCard[2])&&(UID[3]==idCard[3]))//匹配卡号
                                {
                                        relay1 =1;//打开继电器
                                        relayLater = 30;                //延时3s
                                }
                                delay_ms(10);
      }
    }
                if(reportFlag == 1)//计时操作标志
                {
                        reportFlag = 0;                //清空标志
                        if(relayLater>0){relayLater--;relay1=1;}//倒计时
                        else{relay1 = 0;}
                }

        }
}

网友A(2020-02-02):
这个如果加入网络功能应该更好,app也方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