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16个LED源代码,带有蜂鸣器

楼主(2018-11-21):
用按键控制16个LED灯,按键按下同时蜂鸣器响,流水灯切换四种样式,插上电源之后,按下按键后灯亮,切换过所有四种样式之后再按按键所有灯灭,之后循环。。。

原理图:

板子正面:
板子反面:

焊的不好,有的线接的时候也没考虑那么多,能实现正常功能,各位将就着看。。。代码在附件里。

#include<reg52.h>
sbit KEY=P1^4;
sbit BUZZER=P1^0;
bit KeySta = 1;                      //当前按键状态
unsigned int temp=0;                 //记录T0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flagls=0;              //定时1s标志
void LED1(unsigned char i);          //函数声明
void LED2(unsigned char j);
void LED3(unsigned char k);
void LED4(unsigned char m);

void buzzer();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流水灯的判断值
  unsigned char j=0;                   //LED闪烁的判断值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m=0;
        bit backup=1;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unsigned int cnt=0;                 //按键计数
        EA=1;                              //使能总中断
        TMOD=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0xF8;                          //为T0赋初值,定时为2ms
        TL0=0xCD;
        ET0=1;                             //使能T0中断
        TR0=1;                             //启动T0
        while(1)
        {
                if(KeySta!=backup)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if(backup ==1)                  //如果前次的值为1,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buzzer();
                                cnt++;                        //按键次数加1
                                 if(cnt>4)
        {
               cnt=0;
        }
                        }
                         backup=KeySta;
                 }
                 if(cnt==0)
                 {
                         P0=0xFF;
                         P2=0xFF;
                         BUZZER=1;
                         i=0;
                         j=0;
                         k=0;
                         m=0;
                 }
                 if(cnt==1)                  //按键次数为1
                 {
                         LED1(i);

       if(flagls==1)             //判断1s定时标志
                         {
                                 flagls=0;               //清零定时标志
                                 i++;                    //计数值加1
                                 if(i>=16)
                                 {
                                         i=0;
                                 }
                         }
                 }
                 if(cnt==2)
                 {
                         LED2(j);

       if(flagls==1)             //判断1s定时标志
                         {
                                 flagls=0;               //清零定时标志
                                 j++;                    //计数值加1
                                 if(j>=2)
                                 {
                                         j=0;
                                 }
                         }
                 }
                 if(cnt==3)
                 {
                         LED3(k);

       if(flagls==1)             //判断1s定时标志
                         {
                                 flagls=0;               //清零定时标志
                                 k++;                    //计数值加1
                                 if(k>=16)
                                 {
                                         k=0;
                                 }
                         }
                 }
                  if(cnt==4)
                 {
                         LED4(m);

       if(flagls==1)             //判断1s定时标志
                         {
                                 flagls=0;               //清零定时标志
                                 m++;                    //计数值加1
                                 if(m>=32)
                                 {
                                         m=0;
                                 }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buf = 0xFF;  //扫描缓冲区,保存一段时间内的扫描值

    TH0 = 0xF8;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CD;
          temp++;         //中断次数计数值加1
          if(temp>=100)   //中断1000次即为1s
                {
                        temp=0;
                        flagls=1;   //设置1s定时标志为1
                }
    keybuf = (keybuf<<1) | KEY;  //缓冲区左移一位,并将当前扫描值移入最低位
    if (keybuf == 0x00)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0,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按下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按下
        KeySta = 0;
    }
    else if (keybuf == 0xFF)
    {   //连续8次扫描值都为1,即16ms内都只检测到弹起状态时,可认为按键已弹起
        KeySta = 1;
    }
    else
    {}  //其它情况则说明按键状态尚未稳定,则不对KeySta变量值进行更新
}

//流水灯函数
void LED1(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0:P0=0xFE;P2=0xFF;break;
                case 1:P0=0xFD;break;
                case 2:P0=0xFB;break;
                case 3:P0=0xF7;break;
                case 4:P0=0xEF;break;
                case 5:P0=0xDF;break;
                case 6:P0=0xBF;break;
                case 7:P0=0x7F;break;
                case 8:P0=0xFF;P2=0x7F;break;
                case 9:P2=0xBF;break;
                case 10:P2=0xDF;break;
                case 11:P2=0xEF;break;
                case 12:P2=0xF7;break;
                case 13:P2=0xFB;break;
          case 14:P2=0xFD;break;
    case 15:P2=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LED灯闪烁函数
void LED2(unsigned char j)
{
        switch(j)
        {
                case 0:P0=0x00;P2=0x00;break;
                case 1:P0=0xFF;P2=0xFF;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3(unsigned char k)
{
        switch(k)
        {
                case 0:P0=~0xFE;P2=~0xFF;break;
                case 1:P0=~0xFD;break;
                case 2:P0=~0xFB;break;
                case 3:P0=~0xF7;break;
                case 4:P0=~0xEF;break;
                case 5:P0=~0xDF;break;
                case 6:P0=~0xBF;break;
                case 7:P0=~0x7F;break;
                case 8:P0=~0xFF;P2=~0x7F;break;
                case 9:P2=~0xBF;break;
                case 10:P2=~0xDF;break;
                case 11:P2=~0xEF;break;
                case 12:P2=~0xF7;break;
                case 13:P2=~0xFB;break;
          case 14:P2=~0xFD;break;
    case 15:P2=~0xFE;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4(unsigned char m)
{
        switch(m)
        {
        case 0: P0=0xaa;P2=0xaa;break;
        case 1: P0=0x55;P2=0x55;break;
        case 2: P0=0x18;P2=0x18;break;
        case 3: P0=0xff;P2=0xff;break;
        case 4: P0=0xf0;P2=0xf0;break;
        case 5: P0=0x0f;P2=0x0f;break;
        case 6: P0=0x00;P2=0x00;break;
        case 7: P0=0xff;P2=0xff;break;
        case 8: P0=0xf8;P2=0xf8;break;
        case 9: P0=0xf1;P2=0xf1;break;
        case 10:P0=0xe3;P2=0xe3;break;
        case 11:P0=0xc7;P2=0xc7;break;
        case 12:P0=0x8f;P2=0x8f;break;
        case 13:P0=0x1f;P2=0x1f;break;
  case 14:P0=0x3f;P2=0x3f;break;
  case 15:P0=0x7f;P2=0x7f;break;
  case 16:P0=0x7f;P2=0x7f;break;
        case 17:P0=0x3f;P2=0x3f;break;
        case 18:P0=0x1f;P2=0x1f;break;
        case 19:P0=0x8f;P2=0x8f;break;
        case 20:P0=0xc7;P2=0xc7;break;
        case 21:P0=0xe3;P2=0xe3;break;
        case 22:P0=0xf1;P2=0xf1;break;
        case 23:P0=0xf8;P2=0xf8;break;
        case 24:P0=0xff;P2=0xff;break;
        case 25:P0=0x00;P2=0x00;break;
        case 26:P0=0x00;P2=0x00;break;
        case 27:P0=0xff;P2=0xff;break;
        case 28:P0=0xff;P2=0xff;break;
        case 29:P0=0x0f;P2=0x0f;break;
  case 30:P0=0xf0;P2=0xf0;break;
  case 31:P0=0xff;P2=0xff;break;
        default: break;

        }
}
//蜂鸣器函数
void buzzer()
{
        unsigned int k=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