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物时DS1302与单片机连接的3个引脚用不用接电阻I/0,RES,CLK,不接行不行?

楼主(2018-11-21):
关于ds1302引脚问题

网友A:
IO是一定要的上拉电阻的
但不一定是要在电路上有,有的单片机是内置了上拉电阻的,像STC8系列就已经的了上拉电阻,通过设定是可以不用的
但最好还是有,三个端口都留一下上位电阻的位置,不用的话,不焊元件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跟DS1302没关系,跟单片机本身有没内置上拉电阻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