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05稳压电路地线与二极管的问题 一直搞不懂

楼主(2018-11-21):
如图  请问7805这个芯片它的地线在电路板上怎么接  一直很迷 还有就是在330微法电容右边的那个IN4001起得什么作用?

稳压电路图

稳压电路图

网友A:
请问7805这个芯片它的地线在电路板上怎么接 --直接接在电源负极上。

那个IN4001起得什么作用---没作用。

网友B:
就这图直线下来就是个接点而已,那个 IN4001 就是让电源电路与前级的变压器起个单向导通及隔离作用

网友C:
那是一个没有意义二极管,应试教育的产物。
那12.3V是怎么来的,12V整流之后的电压是接近15V左右的,不会是12.3V的,不同批次的4001整流后得到的电压都是不一样的
你的电路应该是少了接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7805这个芯片它的地线在电路板上怎么接 --直接接在电源负极上。

那个IN4001起得什么作用---没作用。

我这个是把220V交流电整流成了直流电 请问电源负极是插头的零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一个没有意义二极管,应试教育的产物。
那12.3V是怎么来的,12V整流之后的电压是接近15V左右的,不会 ...

接地的线怎么连呀 我不懂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论文

网友D:
7805使用很简单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把220V交流电整流成了直流电 请问电源负极是插头的零线吗?

接交流零线不可取,就算零线少数情况下也极有可能会带电的

是接在电源变压器副线圈整流滤波后的负极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的线怎么连呀 我不懂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论文

如果你看不明白我的电路,我觉得你还是再从初中的物理再重新学吧,这不是再嘲笑,是说正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把220V交流电整流成了直流电 请问电源负极是插头的零线吗?

直流电才分正负极,所以是接在整流后的电源负极。

另外,那个地线标号在实际应用中,很少真正接地的,

最多接金属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交流零线不可取,就算零线少数情况下也极有可能会带电的

是接在电源变压器副线圈整流滤波后的负极上

明白了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看不明白我的电路,我觉得你还是再从初中的物理再重新学吧,这不是再嘲笑,是说正经的。

不管怎么说谢谢你了  我知道接在哪了   主要我需要12V和5V两个电压  只怪我平时没好好学  现在作毕业设计了才发现连接地怎么接都不大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看不明白我的电路,我觉得你还是再从初中的物理再重新学吧,这不是再嘲笑,是说正经的。

你那个电容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看不明白我的电路,我觉得你还是再从初中的物理再重新学吧,这不是再嘲笑,是说正经的。

我想用红外开关通过单片机控制马达的停转  你能给我推荐一个红外开关吗 ?我对这方面完全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红外开关通过单片机控制马达的停转  你能给我推荐一个红外开关吗 ?我对这方面完全不懂!

只要不是音频电路,电容随便100uF以上的就可以了,但104一定是不能变的
你要红外的,至少你得有一个完整的电路呀,红外开关很多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音频电路,电容随便100uF以上的就可以了,但104一定是不能变的
你要红外的,至少你得有一个完整的 ...

请问下那个104为什么不可以变化,我换成一个103的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音频电路,电容随便100uF以上的就可以了,但104一定是不能变的
你要红外的,至少你得有一个完整的 ...

朋友 能加你微信吗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 但是我对电子这块很不懂  我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看不明白我的电路,我觉得你还是再从初中的物理再重新学吧,这不是再嘲笑,是说正经的。

这个电路接得正确。但参数选择有些不当。输出应该5V.
输入交流电压过高,将使7805发烫,建议输入交流电压9V,9*1.2=10.8V,稳5V正好。7805管压降5.5V,若输出电流1A,7805功耗5.5W,还是较高,可加散热片。

网友G:
7805的地引脚应该与输入输出的地接一起啊。那个二极管可以防止电源接反时负电压往后级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接得正确。但参数选择有些不当。输出应该5V.
输入交流电压过高,将使7805发烫,建议输入交流电 ...

呵呵,没注意,一不小心要教别人错误的知识了,我就帮他把这电路搞定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 能加你微信吗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 但是我对电子这块很不懂  我想请教一下你

13530179535
我不一定能帮得上,但我会的我都会说
还有,那电路我参数标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7805的地引脚应该与输入输出的地接一起啊。那个二极管可以防止电源接反时负电压往后级供电

我一直都不太明白这个稳压电路的地线在电路板上咋接

网友H:
你那图负极应接地,别人画的原理正确,只是参数问题,但应懂78多少,输出的电压就是多少伏,
也应知道,电路都要构成迴路,7805的负端当然就是负极了。

网友I:
这里起个防止你焊反了整流二极管的作用吧,再有就是有个0.7伏左右的压降,其它的看不出了

网友J:
楼主不知道地线在电源板上怎么接,我猜想是你没有理解这个地线的意思,这个地线不是真正要接到地上,而是一个电源0V的参考点,从你的电路图上来说就接到电容负极那条连接线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