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表课程设计说明书下载(Word格式文档)

楼主(2018-11-21):
单片机课程设计任务书

题  目
基于51单片机的电子表
课题性质
工程设计
课题来源
自选
指导教师

主要内容
(参数)
利用51单片机实现以下功能:
电子时钟可以正常计时。
可以对电子时钟进行调节。
调节时有光标闪烁。
任务要求
(进度)
第1-2天:熟悉课程设计任务及要求,查阅技术资料,确定设计方案。
第3-4天:按照确定的方案设计单元电路。要求画出单元电路图,元件及元件参数选择要有依据,各单元电路的设计要有详细论述。
第5-6天:软件设计,编写程序。
第7-8天:软件调试。
第9-10天:撰写课程设计报告。要求内容完整、图表清晰、文理流畅、格式规范、方案合理、设计正确,篇幅合理。

目录
1  系统概述
1.1  设计目的
1.2  设计内容
1.3  设计目标
2  方案论证
2.1  用开发板进行电子钟的设计
2.2  用实物进行电子钟的
3  硬件设计
3.1  系统的原理
3.2  部分电路图
3.3   I/O分配
3.4  元器件选型
4  软件设计
4.1  主源程序
4.2  lcd1602源程序
4.3  1302时钟源程序
5  系统调试
设计心得
参考文献

1  系统概述
1.1
设计目的

1.熟悉DS1302的工作原理与过程

2.熟悉LCD1602液晶屏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3.熟悉掌握51的c程序编写

4结合DS1302和LCD1602液晶屏设计出电子表

1.2  设计内容

1.使液晶屏中显示秒分时日月年星期等功能

2.液晶屏中的初始时间可调节

3.液晶屏中的时间日期可调

4每次调节时都有光标闪烁

1.3  设计目标

1.在51开发板上能够实现时间日期的显示

2.学会开发板的基础知识

3.可稳定调节和计时

4.熟悉掌握c语言的编写

2  方案论证
2.1  用开发板进行电子钟的设计

用开发板进行设计时,可以采用keil4软件中51功能,在其中编写c语言,然后生成hex文件,根据设计的需要查资料进行编写。对于新手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随时进行错误的识别和更改,大大提高了效率,为以后的单片机学习打下基础。在用开发板进行编写程序时,先进行主函数的编写,然后根据主函数所需要的东西,再继续编写其他程序。在主函数中,主要是按键的设置和时间调节的循环。然后再加入lcd和ds1302的功能便可以实现时钟的显示。这样做不仅节约了成本,还为以后编写程序打下了基础。

2.2  用实物进行电子钟的

用实物进行设计,需要进行元器件的焊接,并且在焊接过程中易出现错误导致设计的失败,而且用汇编语言进行编写程序时,会增加设计难度,通常来说,一条c语言可以转化成多条汇编语言,相比较,用开发板进行设计更方便,所以选择用开发板进行设计。

3  硬件设计
3.1  系统的原理

开发板通过USB自动下载电路下载开发板连接电脑的装置,然后给开发板供电,然后通过DS1302时钟芯片、LCD1602、开关、STC89C52芯片各自引脚连接在一起,组成基本的硬件连接,然后在keil4上面编写软件,经过开发板自带的烧录软件运行程序。

图一:系统工作原理图

3.2  部分电路

图二:STC89C52芯片引脚连线

图三:LCD1602液晶屏引脚连线

图四:开关引脚连线

图5:USB自动下载电路引脚连线

图6:DS1302时钟芯片引脚连线

3.3   I/O分配

LCD1602的DB0到DB7 8个引脚接p0口,RS接p2.6口,RW接p2.5口,E接p2.7口。如图三所示

开关的K1接RXT(p3.1),K2接TXD(p3.0),K3接p3.2,K4接p3.3。如图四所示

DS1302芯片的SCLK引脚接p3.6,I/O引脚接p3.4,CE引脚接p3.5。如图六所示

3.4  元器件选型

LCD1602液晶屏一个

DS1302时钟芯片一个

STC89C52芯片一个

晶振、电阻、电容、开关若干

5  系统调试

下载开发板自带的烧录软件,调试运行结果如下

图7:运行结果

图8:运行初始状态

图9:调节后的时间

在调试过程中,一开始没有光标的闪烁,不确定具体调节的是那一位,后来根据lcd1602的原理设置其闪烁,知道调节后是哪一个时间和日期。后来在设置星期的时候怎么都设置,怎么都不出来7,后来检查源程序,发现程序中不包含7,修改以后,可以实现时间日期的准确调节,并能够准确的按照时钟连续运行下去。

设计心得

经过这次课程设计,让我充分认识了自己的不足,太多的基础知识不知道,导致这个过程变得非常艰难。最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做一个上课讲过的简单的时钟,仅仅包含有时分秒,直接弄上一个编程语言然后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还有许多的

定义不知道如何去设置,于是就在开发板上面找到包含时分秒日月星期年的程序,然后看最基础的教学视频,把lcd1602和1302时钟芯片还有开关等组装成一个时钟秒表,其中的程序有错误的,有何自己设计不同的,于是便根据最基本的知识来看程序,然后进行修改,稍微有点错误就会导致程序的无法进行,可见学习单片机是一个严谨的过程,容不得丝毫马虎。反正是最后做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太累了,好不容易。如果基础知识牢固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应该是很随意的就设计出来这个电子表,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重新学习基础知识,使设计缓慢的进行下去。

    在设计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像windows8上面装keil4,出现了不兼容的问题,在网上多处搜索得到的答案都是换windows7,但问了多个以前装过keil4的同学,终于知道了如何解决,设置系统不更新,然后根据开发板赠送的光盘上面的步骤一步步完成了安装,然后对整个程序进行修改,无奈的是改完程序后编译没有错误,但是就是显示不出来东西,找了好久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只好用源程序进行简单的修改来实现我的功能。可以这样说,这次的课程设计是一次不成功的设计。在以后的学习中,一定要认真学习,熟练的掌握单片机与编程知识。

4  软件设计
4.1  主源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
                            else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8)&&(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1;
                                                                      }
                                                                      if(SetPlace==5)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
                                                                      }
                                                        }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LcdDisplay();
              }

}

4.2  lcd1602源程序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4.3  1302时钟源程序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