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单片机IO驱动数个数码管级联,什么IC来的?

楼主:
大神们好,最近搞一个老项目,需更换驱动数个级联大尺寸的数码管的主板,发现没办法下手了,级联数码管端的芯片不是74HC595,芯片型号是给擦了的。拆解发现就1根信号线就完成了数个数码管的级联通信,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哪个型号的芯片,感激不尽啊。如图,级联输入输出也使用的标准10PIN插座,但如红框所示,最上面4个pin脚一起的是GND,中间4个pin脚一起的是VCC(12V),最下面2个pin脚一起的是数串行数据线。

网友A(2018-11-22):
麻烦知道的大神赐教,谢谢了。

网友B:
估计是74164,你去看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74164,你去看一下数据手册

不像164,164一个IO也通信不了啊,164的14脚是VCC,而这个芯片14脚是数据输入(唯一的通信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像164,164一个IO也通信不了啊,164的14脚是VCC,而这个芯片14脚是数据输入(唯一的通信线)

那就真帮不上忙了,好像74系列VCC都是最高脚的,有可能这玩意不是74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