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比例阀的工作原理详解

楼主(2018-11-21):
直动式比例溢流阀
直动式比例溢流阀的工作原理及结构见图3-2,。这是一种带位置电反馈的双弹簧结构的直动式溢流阀。它于手调式直动溢流阀的功能完全一样。其主要区别是用比例电磁铁取代了手动弹簧力调节组件。
如图3-2a所示,它主要包括阀体6,带位置传感器1、比例电磁铁2、阀座7、阀芯5及调压弹簧4等主要零件。当电信号输入时,电磁铁产生相应的电磁力,通过弹簧座3加在调压弹簧4和阀芯上,并对弹簧预压缩。此预压缩量决定了溢流压力。而压缩量正比输入电信号,所以溢流压力也正比于输入电信号,实现对压力的比例控制。
弹簧座德实际位置由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1检测,实际值被反馈到输入端与输入值进行比较,当出现误差就由电控制器产生信号加以纠正。由图3-2b所示的结构框图可见,利用这种原理,可排除电磁铁摩擦的影响,从而较少迟滞和提高重复精度等因素会影响调压精度。显然这是一种属于间接检测的反馈方式。
a
                                     b
图3-2  带位置电反馈的直动式溢流阀
a)工作原理及结构  b)结构框图
1—位移传感器  2—比例电磁铁   3—弹簧座   4—调压弹簧
5—阀芯   6—阀体   7—阀座   8—调零螺钉

普通溢流阀可以靠不同刚度的调压弹簧来改变压力等级,而比例溢流阀却不能。由于比例电磁铁的推力是一定的,所以不同的等级要靠改变阀座的孔径来获得。这就使得不同压力等级时,其允许的最大溢流量也不相同。根据压力等级不同,最大过流量为2~10L/min。阀的最大设定压力就是阀的额定工作压力,而设定最低压力与溢流量有关。这种直动式的溢流阀除在小流量场合下单独作用,作为调节元件外,更多的是作为先导式溢流阀或减压阀的先导阀用。另外,位于阀底部德调节螺钉8,可在一定范围内,调节溢流阀的工作零位。
3.2.2先导式比例溢流阀
1.结构及工作原理
图3-3所示为一种先导式比例溢流阀的结构图。它的上部位先导级6,是一个直动式比例溢流阀。下部为主阀级11,中部带有一个手调限压阀10,用于防止系统过载。
当比例电磁铁9通有输入信号电流时,它施加一个直接作用在先导阀芯8上。先导压力油从内部先导油口(取下螺堵13)或从外部先导油口X处进入,经流道口和节流3后分成两股,一股经节流孔5作用在先导阀芯7上,另一股经节流孔4作用在阀芯撒谎女上部。只要A油口压的压力不足以使导阀打开,主阀芯的上下腔的压力就保持相等,从而主阀芯保持关闭状态。这是因为主阀芯上下有效面积相等,从而主阀芯保持关闭状态。这是因为主阀芯上下有效面积相等,而上面有一个软弹簧向下施加一个力,使阀芯关闭。
当主阀芯是锥阀,它既小又轻,要求的行程也很小,所以这种阀的响应很快。阀套上有三个径向分布的油孔,当阀开启时使油流分散流走,大大减少噪声。节流孔4起动态压力发亏作用,提高阀芯的稳定性。

                           图3-3   先导式比例溢流阀
            1—先导油流道   2—主阀弹簧   3.、4、5—节流口   6—先导阀
            7—外泄口   8—先导阀芯   9—比例电磁铁   10—安全阀
            11—主阀级   12—主阀芯   13—内部先导油口螺堵
          A—进油口   B—出油口   X—外部先导油口   Y—外部先导卸油口
与传统的先导式溢流阀不同,比例溢流阀的压力等级的获得是靠改变先导阀的阀座孔径来实现的。这点与比例直动式溢流阀完全相同。较大的阀座孔径对应着较低的压力等级。小阀座孔径可获得较高的额定值。阀座的孔径通常由制造厂根据阀座的压力等级在制造时已经确定。
图3-4   先导式比例溢流阀原理框架图

从图3-4所示的原理框架图可以看出。阀座孔的面积A用来检测主阀芯上腔的压力P,当PA的积大于电磁力Fm时,导阀开启,进而主阀开启,间接控制主压力PA.,显然Px属于中间变量,这种溢流阀的检测方式属于间接检测方式。从图中可见,主阀在小闭环之外,主阀中的各种干扰量,例如摩擦。液动力等的都会影响都得不到抑制,比例电磁铁也在闭环之外。所以其压力偏差和超调量都较大,常达15%以上。改进办法可以采用直接检测方式。
2.比例溢流阀的主要性能参数
1)静态特性
图3-5   溢流阀的静态特性曲线
a)设定压力与输入电流的关系曲线 b)最低设定压力与
流量关系曲线   c)压差—流量特性

比例溢流阀的静态特性主要由三条特性曲线来表示,见图3-5.一条为设定压力PA与输入电流I之间的关系曲线,称为控制特性曲线,还有一条是溢流阀的前后压差与流量的关系曲线。从此图中可以确定溢流阀的主要性能参数;最高,最低设定压力、滞环、线性度以及稳态调压偏差等压力特性。这些性能数据时设计的重要依据。
3.动态特性
比例溢流阀的动态特性一般用阶跃响应和频率响应曲线来表示(图3-6)。从阶跃响应曲线可以找到滞后时间τ,响应时间ts及超调量σ(见图3-6a)。频率特性曲线可以找出最高工作频率或频宽。
              a                                              b
图3-6  比例溢流阀的动态特性曲线
                    a)单位阶跃响应曲线   b)频率响应曲线
3.3电液比例流量控制阀
比例流量控制阀的流量调节作用都在于改变节流口的开度。它与普通流量阀的主要区别是用某种电-机械转换器取代原来的手调机构,用来调节节流口的流通面积。并使输出流量与输入信号成正比。
按阀口的流量公式有
当紊流时流量系数Cd近似为常数。由上式可见,改变同流面积A(x)可以改变流量,但节流口的前后压差Δρ进行压力补偿分为比例节流阀和比例调速阀。也有采用流量直接反馈型的新原理比例流量阀。
比例方向阀由于具有对进口和出口流量同时节流的功能。因此,它本质上是个双路的比例节流阀。如果从外部加上压力补偿装置,就能使通过的流量与负载变化无关,具有调速阀的功能。
3.3.1直动式比例节流阀
比例节流阀也分为直动式和先导式。直动式的只有一级液压放大。它的阀芯型式有转阀、滑阀或插装式。旋转节流式由伺服电机经减速后带动。移动节流式用比例电磁铁驱动。前者习惯上称为电动式,后者称为电磁式。先导式多为二级液压放大,也有三级的特大流量阀,其通径为63以上。
直动式比例节流阀的构成是在传统节流阀的基础上,用电-机械转换装置代替手动节流机构而构成。为了提高调解精度还可加上位置检测装置。
单纯的直动式比例节流阀产品较少见。早起产品中可见到采用伺服电动机,经减速后驱动转阀型的比例节流阀。由于比例方向阀具有节流功能,实际使用中,常用二位四通比例方向阀来代替比例节流阀。比例方向阀有两条通路,因此,作为比例节流阀使用时,根据过流量的要求,可以只利用其中一个节流口,也可同时使用两个节流口。其连接情况,参见图3-14所示。二位四通比例方向阀用作比例节流阀时,如要同时利用两个通道,其无信号状态可以有多种形式供选用。
3.4比例方向阀
电业比例方向阀是一种具有液流方向控制功能和流量控制功能的负荷阀。在压差恒定的条件下,通过它的流量与输入电信号成比例,而流动的方向取决于比例电磁铁是否受到刺励。常见的有二位四通和三位四通滑阀式。利用插装式元件组成比例方向阀需要较多的元件,制造和控制都较为复杂。
3.4.1比例方向阀的结构及控制特点
1.比例方向阀的结构特点
由于电液比例方向阀是在开关型换向阀和电液伺服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有很多异同点。
  •         比例阀阀芯与阀套的径向间隙约为3-4μm,与普通换向阀相当,而伺服阀的配合间隙约为0.5μm左右。因此抗污染能力比伺服阀强的多。
  •         为了减小中位泄露,比例阀的阀芯通常具有一定的搭接量。搭接量一般为额定控制电流的10%~15%。这使比例阀有较大的死区,虽然死区达10%以上,但可在电子放大器中进行补偿,使死区最大限度的减小。
  •         比例方向阀的阀芯形状是经特别加工和修整的,以适应同时对进、出口实行准确节流。一般方向阀阀芯台肩是直角形的,而比例方向阀的阀芯则开有多至8个节流槽,节流槽口得几何形状为三角形,矩形,圆形或他们的组合。这些节流口有时称为控制槽,在圆周上均匀分布,且左右对称或成某一比例。通常比例系数为1/2。用来适应控制对称执行器或非对称执行器的需要。
2.比例方向阀的阀芯运动控制特点
一般的方向阀开启过程总是先通过死区,然后全开,直至本质上消除节流作用为止。而比例方向阀通过死区后进入节流阶段,而且节流槽的轴向长度永远大于阀芯行程。这样做可以使控制口总具有节流功能。而伺服阀阀芯与阀套的配合通常无死区,零位附近是伺服系统(特别是位置伺服系统)的主要工作点,因此,伺服阀的工作行程较小。从上面阀芯运动控制分析中可知:比例方向阀的阀口压降比伺服阀约低一个数量级,约为2.5~8bar,但比电液换向阀的较高。比例电磁铁的控制功率约为伺服阀的10倍以上,比电液换向阀的略高或相当。
现代电液比例方向阀中引入了各种内部反馈控制和采用零搭接,因此在滞环、重复精度、分辨率及线性等方面的性能与电液伺服阀几乎相当,但在动态响应方面还比性能高的伺服阀稍差。
3.比例方向阀的中位机能及应用场合
三位四通比例方向阀也像电液换向阀那样,具有不同的中位机能,以适应控制系统的特别要求。各种中位机能的获得,是通过保持阀套的沉割槽和阀芯的台肩长度不变,只改变节流口得轴向长度来实现。如图3-27所示为几种控制槽与阀套配合的情况。通过不同的配合可以得到不同的阀机能。图中上部为职能符号,下部为结构简图。
图3-27a所示为左右对称的O型中闭阀芯与阀套配合的情况。如前所述,为减小泄露和简化制造工艺,阀芯与阀套有约10%~15%的搭接量。在圆周上对称开有若干个三角槽,在两个方向上节流面积相等。节流槽的数量根据应用需要而定。这种阀主要用于对称执行器。从P到A或从P到B的压降基本一样,能对对称的液压缸或油马达提供良好的控制。
图3-27b所示为对称的P型中位节流型阀芯。在中位时,它能使P到A和B油口提供节流路径。T油孔堵死。中位的节流是靠阀芯台肩上的矩形节流槽与阀套形成一个不大的开口量而获得的,允许约3%的额定流过。这种阀主要用于控制液压马达,在中位时向马达提供必要的补油。因为液压马达在突然停止时会出现泄露或抽空现象。提供补油后,马达的停止和启动都会变得平稳。

图3-27c为对称的YX型中位节流型阀芯。这种阀芯处于中位时P油口封团,A和B与T油口经节流孔相通。中位时,矩形节流槽的开口量可通过的流量也是约为额定流量的3%左右。这种阀主要用于面积比接近1:1的单出活塞缸。它可以消除中位时由于阀芯的泄露而引起的活塞缓慢外伸现象,也可以防止有杆腔的液压力放大作用。在单出杆缸用于超越负载的场合,或某次平衡回路、液控单向阀回路的场合,有时就必须采用这种阀芯形式。
图3-27d为O3中闭型阀,这是因为阀芯右侧台肩的外侧没有节流开口的缘故。因此左移时B油口与T油口互不相通。图3-27e为YX型中位节流型阀芯,中位时P口封闭,A和B与T口节流相通有一矩形槽横跨在B与T口上。阀芯左移时B与T口互不相通,这两种阀芯主要用于差动连接回路。
此外,还有多种有实用价值的中位机能。表3-1给出了对称阀芯及不对称阀芯的中位机能、流通状态及应用场合。可供设计时选择使用。
从本质上说,由于电液比例方向阀的阀芯可以定位在任何一位置上,即位置是无级可调的,它就再不局限于3位阀了。其实,他可以作成四位或五位四通的型式。例如一个四位置的阀中有四个功能位置,如图3-28所示。设两电磁铁电流为零时中位是位置2,电磁铁a的指令信号从零增加至控制电流的40%时定位在位置3上,100%控制电流时定位在位置4上。而当电磁铁b的指令信号从0至100%增长时,阀芯主检定位在阀位1的位置上。可见,合理的利用比例阀的多工作位置特点,并与适当的点控制器配合使用,仅用一个比例方向阀就可以实现加速、减速、平衡、差动、快速及慢速等多种功能,可大大简化液压控制系统。
4.不对称阀芯
由于比例方向阀能对进口和出口同时进行节流控制,当用于控制不同的执行机构时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对称的阀芯,即左右两边节流面积相同的阀芯,应用于控制对称执行器时不会产生大的问题。但当应用于单出杆液压缸等非对称执行器时情况就不一样。
设差动液压缸的两侧有效面积比为2比1.如果进口和出口两侧的节流面积相等时,所得的阀压力降便为1:4.
参看图3-29。因为
由上式得
式中各符号的意义见图3-29所示
由上式可见,当有杆腔的二作背压大于供油压的1/4时,就会因为系统无法对进油强提供足够的压差而出现抽空现象。因此产生气穴使系统控制性能大大破坏,甚至不能工作。
适合的设计不对称开口的阀芯,可以满足不同流量的要求。各种现有产品中多有不对称阀芯供选择,来适应不同面积比的液压缸的控制要求。
3.4.2直动式比例方向阀
直动式比例方向阀由比例电磁铁直接推动阀芯左右移动来工作。其中二位四通和三位四通两种最常见。前者只有一只比例电磁铁,由复位弹簧定位。后者有两只比例电磁铁,由两个对中弹簧定位。复位弹簧或对中弹簧同时也是电磁力位-移转换元件。由于电磁力的限制,直动式的比例方向阀只能用在流量较低的场合,比例方向阀也可分为带阀芯位置反馈和不带位置反馈两种。
  • 不带位置反馈型
不带阀芯位置反馈的直动式比例方向阀的基本结构与前面介绍的三通比例减压阀十分相似,仅阀芯内部结构不同。图3-13所示的三通减压阀是采用三件组合式阀芯,而比例方向阀采用的是开有节流槽的整体式阀芯。当任一只电磁铁通电后,电磁力直接作用在阀芯上,并与对中弹簧力平衡而定位在与信号成正比的位置上,对于三位阀,两个电磁铁同时通电是禁止状态。而两个电磁铁同时失电时,在对中弹簧的作用下处于中位,当左面的电磁铁收到信号时,信号使阀芯右移,其位移量比例于输入信号。这时允许油液从P孔流向B孔和A孔流向T孔。如果节流口前后压差保持不变,则通过的流量仅与输入信号有关,如果另一侧的比例电磁铁通电,油孔导通的情况正好交换导通。
  • 带阀芯位置反馈型
带阀芯位置反馈的直动式比例方向阀与不带阀芯位置反馈的差别仅在于使用的比例电磁铁不完全相同。不带位置反馈的比例方向阀使用的是力控制形比例电磁铁,而带位置反馈的其中有一只使用的是行程控制比例电磁铁,如图3-30所示。位移传感器1是一个直线型的差动变压器,它的动铁心与电磁铁的衔铁机械固连。能在阀芯的两个移动方向上移动约±3mm。其工作过程如下:当电磁铁受激励,阀芯移动相应的距离,同时也带动了位移传感器的铁心离开平衡位置。于是,传感器感应出一个位置信号,并反馈到比例放大器。输入信号与实际值比较,并产生一个差值控制信号,纠正任何实际输出值对给定值的偏差,最后得到准确的位置。由于有阀芯位置反馈,它的控制精度较无位置反馈的要高。为了确保安全,用于这种阀的比例放大器应有内置的安全措施,使一旦断开反馈时,阀芯将自动返回中位。
由于该阀也是一种直动式控制阀。因此,只能用于中等流量及以下的场合。在超过此流量的场合,由于过大的液动力将使阀无法开启或不能完全开启。虽然,位置传感器给出反馈信号。力图使阀开得更大。但因电磁铁已耗尽所有的电磁力,所以阀芯将无法开启到给定的位置上。
3.4.3先导式比例方向阀
先导式比例方向阀主要用于大流量的场合。较常用的是二级阀,也有三级的,三级式的阀主要用于特大流量的场合。先导级通常是一个小型的直动式三通比例减压阀,或其他类型的压力控制阀,例如喷嘴挡板阀。它的工作原理是电信号经先导级转换放大后,变成液压功率驱动主阀级工作。液压推力等于控制压力与阀芯端面积和乘积,它足以克服主阀芯上液动力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先导控制的比例方向阀能处理较大的流量的原因。
先导式的比例方向阀有两类。第一类是从伺服阀的简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伺服阀相类似,级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反馈联系,动态和静态性能都较优。这类阀有时又称为廉价伺服阀。但它的制造工艺较复杂,要求高,通用性差,比较不常见。另一类是从电液换向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类阀没有级间的反馈联系,优点是装配精度和制造要求较低,通用性好,调节方便。是常见的比例方向阀。下面只对这一类阀加以介绍。
前面讨论过的双向比例三通减压阀,它的主要用途是作为比例方向阀的先导阀。它与一个液动式比例方向阀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先导式电液比例方向阀(图3-31)。无信号状态时,主阀芯11由一偏置的推拉弹簧1保持在中位上,也有些阀是用两个对称布置在阀芯两端的压力弹簧对中的。显然用一个偏置弹簧对中的优点是避免了两个弹簧对中时,由于弹簧参数不尽相同或发生变化而引起阀芯偏离中位的可能性。主阀控制腔10有压力时,阀芯在左移压缩弹簧,相反,弹簧腔有压力时,阀芯右移把弹簧拉紧在阀体上。
只有当阀两端的主阀控制腔中的压力升高到足以推动阀芯移动到节流位置时,方向阀才开启。移动的方向决定于哪一只电磁铁受到激励,移动距离则决定于激励信号,即输入电流的大小。设电磁铁B接受到控制信号,于是导阀芯6右移,使腔11压力升高。同时,主阀便向左移动,直到移动到设定位置为止。在开启过程中,节流槽逐渐增大,使控制流量从P到A和从B到T是渐增的。
调整输入信号的水平,可使主阀芯定位在不同的预定位置上。阀芯上的三角形节流槽会形成不同的节流面积。因此,预调阀的输入信号水平,就可以按需要设定执行器的速度。
借助于放大器的帮助,可以使阀芯的运动受时间控制,实现机构的平滑启动和停止。例如,设信号从零增加到100%或相反,阀芯的响应时间可以通过放大器从0至5s内可调。
由以上讨论,综述比例方向阀的控制特点如下:
  •           比例方向阀提供两个方向上同时节流;
  •           阀芯的最终设定位置由输入信号的水平确定;
  • 阀芯移动的响应速度直接与执行机器的加速度或减速度成比例。它可以借助比例放大器中的斜坡信号发生电路来调整。
3.5电液比例复合阀
从广义上说,把两种以上不同的液压功能复合在一个 上所构成的液压元件可称为复合阀。若其中至少有一种功能可以实现电液比例控制,这样的阀称作电液比例复合阀。因此比例复合阀具有多种控制功能。
从上面的定义看,最简单的比例复合阀是比例方向阀。它复合了方向与流量控制两种功能。如果进一步把比例方向阀与定差溢流阀或定差减压阀组合就构成了传统的比例复合阀。且参与复合的比例方向阀的联数可以不只一联。
3.5.1压力补偿型比例复合阀
把一个以上的比例方向阀与定差减压阀串联(图3-35a)就称为定差减压型比例复合阀。从原理图中可以看出,它具有双向比例调速功能加换向功能。
比例方向阀与定差溢流阀并联(图3-35b)就构成定差溢流型比例复合阀。从原理上看,它除了具有减压型复合阀的功能外,还有压力跟随负载变化的作用,因此,这类阀使用时不需要用溢流阀。而减压型的则要用溢流阀来稳定系统的进油压力。如果把图3-35b所示的复合阀用于驱动两个液压执行器,可以看出,当两个主阀都处于中位时,溢流阀的遥控口经主阀连通油箱,系统处于卸荷状态。当某一主阀工作时,定差溢流阀又能使阀口前后压差基本恒定。从而活塞速度不受负载变化的影响。显然这种阀不能使两个执行器同时工作,除非它们的负载完全一样。
比例复合阀是多个液压元件的集成回路。具有结构紧凑,使用维护简单,可用于对执行器的速度控制,位置控制的连续有规律的调节场合。
3.5.2比例压力/流量复合阀
电液比例压力/流量复合阀有时被称为比例功率调节阀。它是由先导式比例溢流阀与比例节流阀组成的一个复合阀。比例溢流阀的主阀同时再复合阀中兼作三通压力补偿器,为比例节流阀进行压力补偿,从而获得较稳定的流量。阀的详细符号图3-36a所示。由图可见,比例节流阀1的前后压差由三通压力补偿器2保持恒定。因而,通过节流阀的流量仅取决于节流阀的开口面积,亦即通入比例电磁铁的信号电流。三通压力补偿器同时又是先导式比例溢流阀的主阀芯级。当负载压力达到溢流阀3的调定压力时,阀芯2开启,保持进口压力不变。有些带有限压阀以确保系统安全,带有限压阀的符号如图3-36b所示。阀的工作特性曲线如图3-36c所示,可见无论是流量调节偏差还是压力调节偏差都较小。这种阀被广泛用于注塑机液压系统,作为主要的调速、调压元件。
上一节中,曾介绍了由直动式比例溢流阀、压力补偿器、三位四通比例方向阀以及油路块组成的复合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可进行压力与流量的调节控制,差异点是前者还可以对一路以上的执行器进行方向控制。都是利用压力补偿原理对节流阀或方向阀节流口进行压力补偿,使它们变为精度更高的流量调节器。图3-37所示的结构图。由于比例节流阀带位置传感器,使节流口的面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控制。

网友A(2021-04-05):
您好,看了您的帖子讲述电动比例阀的工作原理,请问您这边有没有相应的控制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