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单双八拍,加减速,双四拍,正反转程序+电路图

楼主:
步进电机电路原理图如下:

/***************************************************************************************************
*  标题:  步进电机试验二                                                             *
*  “M35SP-7NP”步进马达接线:5v-黑色   p10-红线   p11-白线   p12-黄色   p13-绿色(对照电路板字符标示)    *
*  马达向上 从上至下 : P1.0 - VCC - P1.2 - P1.3 - P1.1。
*
*  “普中科技”步进马达接线:直接插入插座(只需插入前5针,后面多一位不要管)                                                                                                  *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
在开发板上找到相应的文字标示。

/*************************************************************************************
*  标题:  步进电机试验二                                                                                                    *
*                                                                                                    *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写                                                                                 *
*;   单双八拍工作方式:                                                                    *
*;   A-AB-B-BC-C-CD-D-DA (即一个脉冲,转 3.75 度)                                                                       *
*    J14短路冒需断开                                                                       *
*  请学员一定要消化掉本例程                                                                    *
                                                       *                                                                 *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e,0xfc,0xfd,0xf9,0xfb,0xf3,0xf7,0xf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otor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
//步进电机驱动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30度
        {
          P1 = FFW[i]&0x1f;     //取数据
          delay(5);            //调节转速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60; k++)
     { }
   }
}

main()
{
    while(1)
        {
         motor_ffw();

         }
}

网友A(2020-04-12):
谢谢大神,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