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Altium Designer电路有添加了接地GND,为什么还是报错

楼主(2018-11-21):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中的M1和D1 在元件库里也不知道找的对不对,那个二极管好多分类 ,长得又差不多,开关管和二极管双击也没有找到可以设置电压电流参数的地方,电阻电容双击还能看到value

请各位指教一下,新手,没有学过这东西

报错

报错

绘制的仿真原理图

绘制的仿真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元件清单

元件清单

网友A:
VCC网络对GND阻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网络对GND阻抗有问题

找到问题了  电源输入那边多了一条线,直接短路,去掉之后仿真没有报错了

但是电路右边部分还是没有驱动信号(红色线条),是不是就是元件的问题了?

网友B:
GND 参考网络错误,重新选择一个GND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