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12864显示万年历时间不动,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11-22):
#include <STC15.H>                   // 该程序具有显示日期、月份、日期和时间功能
#include <GPIO.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int        signed int

#define disp_off          0x3e             //显示关
#define disp_on           0x3f             //显示开
#define disp_x           0xb8             //页地址为0页
#define disp_z           0xc0             //行地址为0行
#define disp_y           0x40             //列地址为0列
#define comm             0                     //命令标志位
#define dat1              1                     //数据标志位
//#define data_ora           P0                     //液晶12864的数据端与单片机的P0相连

sbit di =P2^0;                                         //Data or Instrument Select,H:写数据,L:写指令
sbit rw =P2^1;                                         //Write or Read,H:read,L:write
sbit e         =P2^4;                                         //读写使能
sbit cs1=P2^2;                                         //cs1=H,选择左半屏
sbit cs2=P2^3;                                         //cs2=H,选择右半屏

sbit clk=P1^0;                                //8563 clk
sbit dat=P1^1;                                //8563 data

sbit DS = P2^5;   //SER 串行数据
sbit SHCP= P2^6;    //SCK 串行时钟信号
sbit STCP  = P2^7;    //ST 锁存输出信号

uchar fen=0x42,miao=0x38,shi=0x17,riqi=0x02,//设置时间用
yuefen=0x09,xingqi=0x00,nian=0x07,zhongduan;//设置时间用
uchar code tabma[10][16]=
//阴码点阵格式、取模方式为列行式、逆向取模(低位在前),
//十六进制输出,中文16*16,英文8*16 宋体
{

//0(0)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2",2*/

{0x00,0x30,0x08,0x88,0x88,0x48,0x30,0x00,
0x00,0x18,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3",3*/

{0x00,0x00,0xC0,0x20,0x10,0xF8,0x00,0x00,
0x00,0x07,0x04,0x24,0x24,0x3F,0x24,0x00},        /*"4",4*/

{0x00,0xF8,0x08,0x88,0x88,0x08,0x08,0x00,
0x00,0x19,0x21,0x20,0x20,0x11,0x0E,0x00},        /*"5",5*/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
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6",6*/

{0x00,0x38,0x08,0x08,0xC8,0x38,0x08,0x00,
0x00,0x00,0x00,0x3F,0x00,0x00,0x00,0x00},        /*"7",7*/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
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8",8*/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
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9",9*/
};

uchar code tab2ma[7][32]=
//  日(0) 一(1) 二(2) 三(3) 四(4) 五(5) 六(6)
{
{0x00,0x00,0x00,0xFE,0x42,0x42,0x42,0x42,
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0},        /*"日",0*/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
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一",1*/

{0x00,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4,
0x04,0x04,0x04,0x06,0x04,0x00,0x00,0x00,
0x0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10,0x10,0x18,0x10,0x00},        /*"二",2*/

{0x00,0x04,0x84,0x84,0x84,0x84,0x84,0x84,
0x84,0x84,0x84,0x84,0x84,0x04,0x00,0x00,
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
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三",3*/

{0x00,0xFE,0x02,0x02,0x02,0xFE,0x02,0x02,
0xFE,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7F,0x28,0x24,0x23,0x20,0x20,0x20,
0x21,0x22,0x22,0x22,0x22,0x7F,0x00,0x00},        /*"四",4*/

{0x00,0x02,0x82,0x82,0x82,0x82,0xFE,0x82,
0x82,0x82,0xC2,0x82,0x02,0x00,0x00,0x00,
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
0x20,0x20,0x3F,0x20,0x20,0x30,0x20,0x00},        /*"五",5*/

{0x10,0x10,0x10,0x10,0x10,0x91,0x12,0x1E,
0x94,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1,0x00,
0x00,0x01,0x02,0x0C,0x78,0x30,0x00,0x00},        /*"六",6*/
};
uchar code nianma[]=
//年(0) 月(1) 日(2) 星(3) 期(4)

{0x40,0x20,0x10,0x0C,0xE3,0x22,0x22,0x22,
0xFE,0x22,0x22,0x22,0x22,0x02,0x00,0x00,
0x04,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
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年",0*/
uchar code yuema[]=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11,0x11,
0x11,0x11,0x11,0xFF,0x00,0x00,0x0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1,0x01,
0x01,0x21,0x41,0x3F,0x00,0x00,0x00,0x00};        /*"月",1*/
uchar code rima[]=
{0x00,0x00,0x00,0xFE,0x42,0x42,0x42,0x42,
0x42,0x42,0x42,0xFE,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3F,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10,0x3F,0x00,0x00,0x00,0x00};        /*"日",2*/
uchar code xingqima[]=
{0x00,0x00,0x00,0xBE,0x2A,0x2A,0x2A,0xEA,
0x2A,0x2A,0x2A,0x2A,0x3E,0x00,0x00,0x00,
0x00,0x48,0x46,0x41,0x49,0x49,0x49,0x7F,
0x49,0x49,0x49,0x49,0x49,0x41,0x40,0x00,        /*"星",3*/

0x00,0x04,0xFF,0x54,0x54,0x54,0xFF,0x04,
0x00,0xFE,0x22,0x22,0x22,0xFE,0x00,0x00,
0x42,0x22,0x1B,0x02,0x02,0x0A,0x33,0x62,
0x18,0x07,0x02,0x22,0x42,0x3F,0x00,0x00};        /*"期",4*/

//时(0) 分(1) 秒(2)
uchar code shima[]=
{0x00,0xFC,0x44,0x44,0x44,0xFC,0x10,0x90,
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00,
0x00,0x07,0x04,0x04,0x04,0x07,0x00,0x00,
0x03,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        /*"时",0*/
uchar code fenma[]=
{0x80,0x40,0x20,0x98,0x87,0x82,0x80,0x80,
0x83,0x84,0x98,0x30,0x60,0xC0,0x40,0x00,
0x00,0x80,0x40,0x20,0x10,0x0F,0x00,0x00,
0x2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0x00};        /*"分",1*/
uchar code miaoma[]=
{0x12,0x12,0xD2,0xFE,0x91,0x11,0xC0,0x38,
0x10,0x00,0xFF,0x00,0x08,0x10,0x6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83,0x80,0x40,
0x40,0x20,0x23,0x10,0x08,0x04,0x03,0x00};        /*"秒",2*/

void delay(sint n);                                     //延时程序
void xie_start();                                            //开始条件
void xie_stop();                                                   //停止条件
bit xie1(uchar shu);                                           //向8563中写入1个字
uchar du1();                                                           //从8563中读出1个字
uchar du();                                                           //从8563中读出时间和日期
uchar xie();                                                           //向8563中设置时间和日期
//uchar xie_dingshi();                                   //8563定时器设置
//uchar xie_fangbo_dingshi();                   //8563的方波设置
void delay1 (uint ms);                                   //延时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向12864中写命令
//uchar rd_lcd ();                                                        //读12864数据
void chk_busy ();                                                        //忙闲检测
void lat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        //写点钟
//void img_disp (uchar code *img) ;                        //显示图像
void chn_disp (uchar x,uchar y,uchar xl,uchar yl,uchar row_xl,uchar row_yl,uchar code *chn);
                                                                                        //显示汉字
void init_lcd ();                                                        //12864初始化
void disp();                                                                //128显示程序

void hc595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SHCP=0;
        DS=dat&0x80;
                _nop_();
        dat=dat<<1;
                _nop_();
        SHCP=1;
                _nop_();
    }
                SHCP=0;
}

void Out595(void)
{
    STCP=1;
    STCP=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ml=0;
    init_lcd ();                                                        //LCD初始化
        lat_disp(0x00,0x00);
    xie();                                                                         //预设时间用,设置好时间后可以屏蔽
        for(;;)
    {
                du();                                                                 //读8563的时间
                lat_disp(0x00,0x00);
                disp();                                                                //显示时间
                delay1(100);
        }
}

//-------------------延时---------------------------//
void delay(sint n)
{
        for(n;n>0;n--);
}

/////////////////////以下是PCF8563读写/////////////////////以下是PCF8563读写
/* I2C的起始条件,在时钟端SCK为高电平时,数据端SDA发生由高到低的变化,为起始条件,
启动I2C总线。程序代码如下。 */
void xie_start()
{
        clk=1;
        _nop_();
        dat=1;
        _nop_();
        dat=0;
        _nop_();
        clk=0;
        _nop_();
}

/* I2C的停止条件,在时钟端SCL为高电平时,数据端SDA发生由低到高的变化,
为停止条件,停止I2C总线数据传输。 */
void xie_stop()
{
        dat=0;
        _nop_();
        clk=1;
        _nop_();
        dat=1;
        _nop_();
}

bit xie1(uchar shu)                                      //向8563中写入1个字
{
        uchar i=8;
        bit fan_w;
        clk=0;
        _nop_();
        while(i--)
        {
                dat=(bit)(shu&0x80);                                 //取字节的最高位
                _nop_();
                shu<<=1;                                                     //字节左移一位
                clk=1;                                                             //上升沿锁存数据
                _nop_();
                clk=0;
                _nop_();
        }
        dat=1;
        _nop_();
        clk=1;
        _nop_();
        fan_w=dat;                                                    //读应答信号
        clk=0;
        _nop_();
        return(fan_w);                                                //返回应答信号
}
uchar du1()                                                        //从8563中读出1个字
{
        uchar shu=0;
        uchar data rdata;
        uchar i=8;
        while(i--)
        {
                rdata<<=1;                                                    //字节左移一位
                dat=1;
                clk=1;_nop_();                                          //上升沿锁存数据
                if(dat) rdata|=0x01;                                  //数据线为1时 对应位存1
                clk=0;_nop_();
        }
        shu=rdata;                                                          //读到的数据存于SHU
        return(shu);                                                         //返回读到的数据
}

uchar du()
{
        EA=0;                                                                        //关总中断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写
        if(xie1(0x02)!=0){xie_stop();return(0);}//取读时间的首字节地址从秒开始读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读
        miao=du1()&0x7f;                                                //读秒 屏蔽最高位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写
        if(xie1(0x03)!=0){xie_stop();return(0);}//取读分钟字节地址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读
        fen=du1()&0x7f;                                        //读分 屏蔽最高位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写
        if(xie1(0x04)!=0){xie_stop();return(0);}//取读小时字节地址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读
        shi=du1();                                                 //读时
        shi&=0x3f;                                                                //屏蔽最高2位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写
        if(xie1(0x05)!=0){xie_stop();return(0);}//取读日期字节地址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读
        riqi=du1();                                                                //读日期
        riqi&=0x3f;                                                                //屏蔽最高2位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写
        if(xie1(0x07)!=0){xie_stop();return(0);}//取读月份字节地址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读
        yuefen=du1();                                                        //读月份
        yuefen&=0x1f;                                                        //屏蔽最高3位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写
        if(xie1(0x06)!=0){xie_stop();return(0);}//星期字节地址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读
        xingqi=du1();                                                        //读星期
        xingqi&=0x07;                                                        //保留低3位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写
        if(xie1(0x08)!=0){xie_stop();return(0);}//年份字节地址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3)!=0){xie_stop();return(0);}//读
        nian=du1();                                                                //读年份
        xie_stop();                                                                //停止条件

        EA=1;                                                                        //开总中断
        return(1);
}
uchar xie()
{
        EA=0;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写
        if(xie1(0x02)!=0){xie_stop();return(0);}//写秒地址
        if(xie1(miao)!=0){xie_stop();return(0);}//写秒
        xie_stop();                                                                //停止条件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写
        if(xie1(0x03)!=0){xie_stop();return(0);}//写分地址
        if(xie1(fen)!=0){xie_stop();return(0);}        //写分
        xie_stop();

        xie_start();                                     //起始条件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取器件地址 写
        if(xie1(0x04)!=0){xie_stop();return(0);}//写小时地址
        if(xie1(shi)!=0){xie_stop();return(0);}        //写时
        xie_stop();

        xie_start();                                          //写日期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5)!=0){xie_stop();return(0);}
        if(xie1(riqi)!=0){xie_stop();return(0);}
        xie_stop();

        xie_start();                                          //写月份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7)!=0){xie_stop();return(0);}
        if(xie1(yuefen)!=0){xie_stop();return(0);}
        xie_stop();

        xie_start();                                          //写星期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6)!=0){xie_stop();return(0);}
        if(xie1(xingqi)!=0){xie_stop();return(0);}
        xie_stop();

    xie_start();                                          //写年份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8)!=0){xie_stop();return(0);}
        if(xie1(nian)!=0){xie_stop();return(0);}
        xie_stop();

        EA=1;
        return(1);
}
/* uchar xie_dingshi()                              //定时器
{
        xie_start();                                          // 控制中断开关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1)!=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1)!=0){xie_stop();return(0);}
        xie_start();                                          //定时器控制器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e)!=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82)!=0){xie_stop();return(0);}
        xie_start();                                          //计数器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f)!=0){xie_stop();return(0);}
        if(xie1(5)!=0){xie_stop();return(0);}
        xie_stop();
        return(1);
} */
/* uchar xie_fangbo_dingshi()
{
        xie_start();                                          //方波频率
        if(xie1(0xa2)!=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0d)!=0){xie_stop();return(0);}
        if(xie1(0x82)!=0){xie_stop();return(0);}
        xie_stop();
        return(1);
} */

/////////////////////以上是PCF8563读写/////////////////////以上是PCF8563读写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1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0;j++);
}

/*------------写数据或命令到LCD--------------*/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
        di=dat_comm;                                //命令标志
        rw=0;         //写

        hc595SendByte(content);
  Out595();        //写数据到LCD的数据端
        e=1;                                                            //下降沿锁定数据
        e=0;
}

/*--------------读LCD数据---------------*/
/* uchar rd_lcd ()
{
        uchar rddata;
        chk_busy ();
        di=1;
        rw=1;                                                      //读
        e=1;
        rddata=data_ora;                                //读数据
        e=0;                                                           //下降沿锁定数据
        return rddata;
} */

void chk_busy()
{
        hc595SendByte(1);
        Out595();                                        //写1到LCD的数据端
        di=0;
        rw=1;                                                      //读
        e=1;
        //while(bf||res==1);
        e=0;
}

/*--------------写点阵------------------*/
void lat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
{
        uchar i,j;
        cs1=1;cs2=1;                                     //左右屏幕同时选中
        wr_lcd (comm,disp_on);                   //写命令字,显示开
        for(j=0;j<8;j++)
        {
                wr_lcd (comm,disp_x+j);          //页地址调整
                wr_lcd (comm,disp_z);                  //指向对应页的0行
                wr_lcd (comm,disp_y);                  //指向对应页的0列
                for(i=0;i<32;i++)                          //写64个数据
                {
                        wr_lcd (dat1,data1);
                        wr_lcd (dat1,data2);
                }
        }
}

/*--------------显示图片----------------*/
/* void img_disp (uchar code *img)
{
        uchar i,j;
        for(j=0;j<8;j++)
        {
                cs1=0;cs2=1;                                            //左半屏幕选中
                wr_lcd (comm,disp_on);                           //写命令字,显示开
                wr_lcd (comm,disp_x+j);                          //页地址调整
                wr_lcd (comm,disp_z);                                  //指向对应页的0行
                wr_lcd (comm,disp_y);                                  //指向对应页的0列
                for(i=0;i<64;i++)                                          //写64个数据
                        wr_lcd (dat1,img[j*128+i]);
                cs1=1;cs2=0;                                                   //右半屏幕选中
                wr_lcd (comm,disp_on);                           //写命令字,显示开
                wr_lcd (comm,disp_x+j);                          //页地址调整
                wr_lcd (comm,disp_z);                                  //指向对应页的0行
                wr_lcd (comm,disp_y);                                  //指向对应页的0列
                for(i=64;i<128;i++)                                 //写64个数据
                        wr_lcd (dat1,img[j*128+i]);
}
} */

/*---指定位置(x,y)显示row_xl行(每行row_yl个)汉字(大小8xl*yl)---*/
void chn_disp (uchar x,uchar y,uchar xl,uchar yl,uchar row_xl,uchar row_yl,uchar code *chn)
{
        uchar i,j,k,l,a;
        wr_lcd (comm,disp_on);                                           //写命令字,显示开
        for(l=0;l<row_xl;l++)                                                //行数循环
        {
                for(k=0;k<row_yl;k++)                                        //字数循环
                {
                        for(j=0;j<xl;j++)
                        {
                                wr_lcd (comm,disp_x+x+l*xl+j);        //行数调整
                                wr_lcd (comm,disp_z);                        //列数调整
                                wr_lcd (comm,disp_y+y+k*yl);        //字数调整
                                a=l*xl*yl*row_yl+k*xl*yl+j*yl;
                                for(i=0;i<yl;i++)                                //写数据
                                wr_lcd (dat1,chn[a+i]);
                        }
                }
        }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
        //rst=0;
        delay(50);
        //rst=1;
        cs1=1;cs2=1;                                                             //左右屏幕同时选中
        wr_lcd (comm,disp_off);                                           //写命令字,显示关
        wr_lcd (comm,disp_on);                                           //写命令字,显示开
}

void disp()
{
        cs1=0;cs2=1;                                                                //左半屏幕选中
        chn_disp (0,8,2,8,1,1,tabma[2]);                        //固定显示数字“2”
        chn_disp (0,16,2,8,1,1,tabma[0]);                        //固定显示数字“0”
        chn_disp (0,24,2,8,1,1,tabma[nian/16]);                //显示年的数字十位
        chn_disp (0,32,2,8,1,1,tabma[nian%16]);                //显示年的数字个位
        chn_disp (0,40,2,16,1,1,nianma);                        //固定显示汉字“年”
        chn_disp (0,56,2,8,1,1,tabma[yuefen/16]);        //显示月份的数字十位

        cs1=1;cs2=0;                                                                 //右半屏幕选中
        chn_disp (0,0,2,8,1,1,tabma[yuefen%16]);        //显示月份的数字个位
        chn_disp (0,8,2,16,1,1,yuema);                                //固定显示汉字“月”
        chn_disp (0,24,2,8,1,1,tabma[riqi/16]);                //显示日期的数字十位
        chn_disp (0,32,2,8,1,1,tabma[riqi%16]);                //显示日期的数字个位
        chn_disp (0,40,2,16,1,1,rima);                                //固定显示汉字“日”

        cs1=0;cs2=1;                                                                //左半屏幕选中
        chn_disp (3,8,2,16,1,2,xingqima);                        //固定显示汉字“星期”
        chn_disp (3,40,2,16,1,1,tab2ma[xingqi]);        //显示汉字星期几
        chn_disp (6,16,2,8,1,1,tabma[shi/16]);                //显示小时的数字十位
        chn_disp (6,24,2,8,1,1,tabma[shi%16]);                //显示小时的数字个位
        chn_disp (6,32,2,16,1,1,shima);                                //固定显示汉字“时”
        chn_disp (6,48,2,8,1,1,tabma[fen/16]);                //显示分钟的数字十位
        chn_disp (6,56,2,8,1,1,tabma[fen%16]);                //显示分钟的数字个位

        cs1=1;cs2=0;                                                                 //右半屏幕选中
        chn_disp (6,0,2,16,1,1,fenma);                                //固定显示汉字“分”
        chn_disp (6,16,2,8,1,1,tabma[miao/16]);                //显示秒的数字十位
        chn_disp (6,24,2,8,1,1,tabma[miao%16]);                //显示秒的数字个位
        chn_disp (6,32,2,16,1,1,miaoma);                        //固定显示汉字“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