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C#串口上位机+Mysql数据库+触发执行Win程序源码分享

楼主(2018-11-22):
代码内都有备注, 数据库代码有个插入表数据的示范, 可自己修改

上位机(My数据库).zip

网友A:
VS2017编译无法通过,提示lc.exe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2017编译无法通过,提示lc.exe退出

版本不同,可能有部分代码不支持,我用的是2013版的

楼主(2019-04-25):
引用 网友A:
VS2017编译无法通过,提示lc.exe退出

总之2013版编译是没问题的, 用2017版的需要自行百度解决

网友B(2019-05-27):
你好,请问数据库的包在哪里呀,没有找到

网友C(2019-11-2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数据库的包在哪里呀,没有找到

同问 数据库包在哪

网友D:
同样问题,VS2017 报提示lc.exe退出

网友E(2020-01-07):
把项目文件夹下Properties文件夹下的licenses.licx文件删除,重新编译即可;删除了程序还是报这个错,这个时候你只需要重命名一个空的txt文件为licenses.licx再放入Properties文件夹。串口要连上东西,不然还是会报错。

网友F(2020-04-22):
数据库要自己下载并创建

网友G:
整个要学习一下,是不是把实时采集的数据全部存入数据库,就是类似监控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