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时间

楼主(2018-11-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
sbit LCDRS=P2^0; //LCD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LCD使能新号端
//************
sbit IO=P1^0; //1302数据线
sbit SCLK=P1^1; //1302时钟线
sbit RST=P1^2; //复位
uint num=0;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uchar Date[]={"Date: 2000-00-00 "};
uchar Time[]={"Time: *00:00-00* "};
uchar date_time[7]; //从读取的当前日期时间
//=======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向1302写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IO=dat & 0x01; //保持最后一位为1,读状态
SCLK=1;
delay(1);
SCLK=0;
dat >>= 1;
}
}
//*********从1302读数据*********
uchar read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SCLK=1;
delay(1);
SCLK=0;
}
return b/16*10+b%16; //与BCD码转换
}
//*********从指定位置读数据********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
SCLK=0;
RST=1;
write_ds1302(addr);
dat=read_ds1302();
SCLK=1;
RST=0;
return dat;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void read_date_time()
{
uchar i,addr=0x81;
for(i=0;i<7;i++)
{
date_time[i]=read_data(addr);
addr+=2;
}
}
//----------LCD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为0时,写指令,RS为1时,写数据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EN=0;
lcd_write_com(0x38); //LCD显示模式设置
lcd_write_com(0x0c); //LCD显示开/关及光标设置
lcd_write_com(0x06); //当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且光标加1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
//---------设置位置-----------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lcd_write_com(p | 0x80);
}
//---------液晶显示程序----------
void lcd_print(uchar p,uchar *s)
{
set_lcd_pos(p);
for(num=0;num<16;num++)
{
lcd_write_data(s[num]);
delay(10);
}
}
//----------日期时间转换-----------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p)
{
p[0]=d/10+'0';
p[1]=d%10+'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RW=0;
lcd_init();
while(1)
{
read_date_time();
format_datetime(date_time[6],Date+8); //年月日
format_datetime(date_time[4],Date+11);
format_datetime(date_time[3],Date+14);
// strcpy(Date+13,week[date_time[5]]);
format_datetime(date_time[2],Time+7); //时间转换
format_datetime(date_time[1],Time+10);
format_datetime(date_time[0],Time+13);
lcd_print(0x00,Date);
lcd_print(0x40,Tim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