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存储器容量不够,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
24C02存储器容量不够,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A(2018-11-22):
那就换个大点的啊,AT24C32   64什么的都可以,代码都不用改就可以。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现在一般都自己带EEPROM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个大点的啊,AT24C32   64什么的都可以,代码都不用改就可以。

弄个内存卡,或者并联几个24c02

网友D(2019-06-01):
24C256,可多并接几片,有A1A0寻址

网友E:
换个大的eeprom,或者并联几个管脚定义和供电电压相同的并联

网友F:
24C02 与24C16价格没啥差异,换个大容量的就可以了!

网友G:
24c04容量大

网友H:
SD卡,eeprom一般只用来存一些关键信息,大容量的存储需要文件系统以及大容量存储设备。

网友I:
有图有真相!!!!!

如图

如图

网友J:
最大的我记得有AT24C1024,比AT24C02多了512倍容量,除此之外,SPI Flash或者SD卡都比EEPROM容量大得多

网友K:
容量2k位的串行非易失性存储器eeprom

网友G:
24c04容量是24c02的两倍

网友L:
如果单片机允许SD卡,你可以试试SD卡加一张。里面放歌都没问题。

网友M:
要大容量可以用SPIFLASH,比如华邦的W25Q16 2M,容量大还便宜,但是写入前需要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