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imer2模拟半双工串口的C语言和汇编代码及注释说明

楼主(2018-11-22):
使用51单片机Timer2模拟一个半双工串口的c语言代码
/*************        功能说明        **************

使用STC15系列的Timer2做的模拟串口. P3.0接收, P3.1发送, 半双工.
假定测试芯片的工作频率为22118400Hz. 时钟为5.5296MHZ ~ 35MHZ.
波特率高,则时钟也要选高, 优先使用 22.1184MHZ, 11.0592MHZ.
测试方法: 上位机发送数据, MCU收到数据后原样返回.
串口固定设置: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波特率在范围如下.

1200 ~ 115200 bps @ 33.1776MHZ
600 ~ 115200 bps @ 22.1184MHZ
600 ~  76800 bps @ 18.4320MHZ
300 ~  57600 bps @ 11.0592MHZ
150 ~  19200 bps @  5.5296MHZ

******************************************/

#include        <reg52.h>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UART3_Baudrate        115200UL        //定义波特率
#define        RX_Lenth                32                        //接收长度

#define        UART3_BitTime        (MAIN_Fosc / UART3_Baudrat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sfr IE2  = 0xAF;
sfr        AUXR = 0x8E;
sfr INT_CLKO = 0x8F;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u8        Tx3_read;                        //发送读指针
u8        Rx3_write;                        //接收写指针
u8         idata        buf3[RX_Lenth];        //接收缓冲

u16        RxTimeOut;
bit        B_RxOk;                //接收结束标志

//===================== 模拟串口相关===========================
sbit P_RX3 = P3^0;        //定义模拟串口接收IO
sbit P_TX3 = P3^1;        //定义模拟串口发送IO

u8  Tx3_DAT;                // 发送移位变量, 用户不可见
u8  Rx3_DAT;                // 接收移位变量, 用户不可见
u8  Tx3_BitCnt;                // 发送数据的位计数器, 用户不可见
u8  Rx3_BitCnt;                // 接收数据的位计数器, 用户不可见
u8        Rx3_BUF;                // 接收到的字节, 用户读取
u8        Tx3_BUF;                // 要发送的字节, 用户写入
bit        Rx3_Ring;                // 正在接收标志, 低层程序使用, 用户程序不可见
bit        Tx3_Ting;                // 正在发送标志, 用户置1请求发送, 底层发送完成清0
bit        RX3_End;                // 接收到一个字节, 用户查询 并清0
//=============================================================

void        UART_Init(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PCA初始化
        EA = 1;

        while (1)                //user's function
        {
                if (RX3_End)                // 检测是否收到一个字节
                {
                        RX3_End = 0;        // 清除标志
                        buf3[Rx3_write] = Rx3_BUF;        // 写入缓冲
                        if(++Rx3_write >= RX_Lenth)        Rx3_write = 0;        // 指向下一个位置,  溢出检测
                        RxTimeOut = 1000;        //装载超时时间
                }
                if(RxTimeOut != 0)                // 超时时间是否非0?
                {
                        if(--RxTimeOut == 0)        // (超时时间  - 1) == 0?
                        {
                                B_RxOk = 1;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INT_CLKO &= ~(1 << 6);        //禁止INT4中断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AUXR |=  (1<<4);        //Timer2 开始运行
                        }
                }

                if(B_RxOk)                // 检测是否接收OK?
                {
                        if (!Tx3_Ting)                // 检测是否发送空闲
                        {
                                if (Tx3_read != Rx3_write)        // 检测是否收到过字符
                                {
                                        Tx3_BUF = buf3[Tx3_read];        // 从缓冲读一个字符发送
                                        Tx3_Ting = 1;                                // 设置发送标志
                                        if(++Tx3_read >= RX_Lenth)        Tx3_read = 0;        // 指向下一个位置,  溢出检测
                                }
                                else
                                {
                                        B_RxOk = 0;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INT_CLKO |=  (1 << 6);        //允许INT4中断
                                }
                        }
                }
        }
}

//========================================================================
// 函数: void        UART_Init(void)
// 描述: UART初始化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11-22
//========================================================================
void        UART_Init(void)
{
        Tx3_read  = 0;
        Rx3_write = 0;
        Tx3_Ting  = 0;
        Rx3_Ring  = 0;
        RX3_End   = 0;
        Tx3_BitCnt = 0;
        RxTimeOut = 0;
        B_RxOk = 0;

        AUXR &=  ~(1<<4);                // Timer2 停止运行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 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 数据位
        INT_CLKO |=  (1 << 6);        // 允许INT4中断
        IE2  |=  (1<<2);                // 允许Timer2中断
        AUXR |=  (1<<2);                // 1T
}
//======================================================================

//========================================================================
// 函数: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12
// 描述: Timer2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void        timer2_int (void) interrupt 12
{
        if(Rx3_Ring)                //已收到起始位
        {
                if (--Rx3_BitCnt == 0)                //接收完一帧数据
                {
                        Rx3_Ring = 0;                        //停止接收
                        Rx3_BUF = Rx3_DAT;                //存储数据到缓冲区
                        RX3_End = 1;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INT_CLKO |=  (1 << 6);        //允许INT4中断
                }
                else
                {
                        Rx3_DAT >>= 1;                                          //把接收的单b数据 暂存到 RxShiftReg(接收缓冲)
                        if(P_RX3) Rx3_DAT |= 0x80;          //shift RX data to RX buffer
                }
        }

        if(Tx3_Ting)                                        // 不发送, 退出
        {
                if(Tx3_BitCnt == 0)                        //发送计数器为0 表明单字节发送还没开始
                {
                        P_TX3 = 0;                                //发送开始位
                        Tx3_DAT = Tx3_BUF;                //把缓冲的数据放到发送的buff
                        Tx3_BitCnt = 9;                        //发送数据位数 (8数据位+1停止位)
                }
                else                                                //发送计数器为非0 正在发送数据
                {
                        if (--Tx3_BitCnt == 0)        //发送计数器减为0 表明单字节发送结束
                        {
                                P_TX3 = 1;                        //送停止位数据
                                Tx3_Ting = 0;                //发送停止
                        }
                        else
                        {
                                Tx3_DAT >>= 1;                //把最低位送到 CY(益处标志位)
                                P_TX3 = CY;                        //发送一个bit数据
                        }
                }
        }
}

/********************* INT4中断函数 *************************/
void Ext_INT4 (void) interrupt 16
{
        AUXR &=  ~(1<<4);        //Timer2 停止运行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 + UART3_BitTime)) / 256;        //起始位 + 半个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 + UART3_BitTime)) % 256;        //起始位 + 半个数据位
        AUXR |=  (1<<4);        //Timer2 开始运行
        Rx3_Ring = 1;                //标志已收到起始位
        Rx3_BitCnt = 9;                //初始化接收的数据位数(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INT_CLKO &= ~(1 << 6);        //禁止INT4中断
        T2H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T2L = (65536 - UART3_BitTime) % 256;        //数据位
}

汇编语言:
;*************        功能说明        **************

;使用STC15系列的Timer2做的模拟串口. P3.0接收, P3.1发送, 半双工.

;假定测试芯片的工作频率为22118400Hz. 时钟为5.5296MHZ ~ 35MHZ.

;波特率高,则时钟也要选高, 优先使用 22.1184MHZ, 11.0592MHZ.

;测试方法: 上位机发送数据, MCU收到数据后原样返回.

;串口固定设置: 1位起始位,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  波特率在范围如下.

;******************************************

;UART3_BitTime        EQU                9216        ; 12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 (MAIN_Fosc / Baudrate)
;UART3_BitTime        EQU                4608        ; 24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EQU                2304        ; 48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EQU                1152        ; 96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EQU                 576        ;192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EQU                 288        ;384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EQU                 192        ;57600bps @ 11.0592MHz

;UART3_BitTime        EQU                15360        ; 12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7680        ; 24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3840        ; 48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1920        ; 96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960                ;192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480                ;384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320                ;57600bps @ 18.432MHz

;UART3_BitTime        EQU                18432        ; 12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9216        ; 24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4608        ; 48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2304        ; 96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1152        ;192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576                ;384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384                ;576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192                ;115200bps @ 22.1184MHz

;UART3_BitTime        EQU                27648        ; 12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13824        ; 24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6912        ; 48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3456        ; 96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1728        ;192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864                ;384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576                ;57600bps @ 33.1776MHz
;UART3_BitTime        EQU                288                ;115200bps @ 33.1776MHz

IE2                        DATA         0AFH
AUXR                DATA         08EH
INT_CLKO        DATA         08FH
T2H                        DATA         0D6H
T2L                        DATA         0D7H

;===================== 模拟串口相关 ===========================
P_RX3                 BIT         P3.0        ; 定义模拟串口接收IO
P_TX3                 BIT         P3.1        ; 定义模拟串口发送IO

Rx3_Ring        BIT                20H.0        ; 正在接收标志, 低层程序使用, 用户程序不可见
Tx3_Ting        BIT                20H.1        ; 正在发送标志, 用户置1请求发送, 底层发送完成清0
RX3_End                BIT                20H.2        ; 接收到一个字节, 用户查询 并清0
B_RxOk                BIT                20H.3        ; 接收结束标志

Tx3_DAT                DATA        30H                ; 发送移位变量, 用户不可见
Rx3_DAT                DATA        31H                ; 接收移位变量, 用户不可见
Tx3_BitCnt        DATA        32H                ; 发送数据的位计数器, 用户不可见
Rx3_BitCnt        DATA        33H                ; 接收数据的位计数器, 用户不可见
Rx3_BUF                DATA        34H                ; 接收到的字节, 用户读取
Tx3_BUF                DATA        35H                ; 要发送的字节, 用户写入

;=================================================================
RxTimeOutH        DATA        36H                ;
RxTimeOutL        DATA        37H                ;

Tx3_read        DATA        38H                ; 发送读指针
Rx3_write        DATA        39H                ; 接收写指针

RX_Lenth        EQU                32                ; 接收长度
buf3                EQU                40H                ; 40H ~ 5FH        接收缓冲

STACK_POIRTER        EQU                0D0H        ;堆栈开始地址

;*******************************************************************
;*******************************************************************
                ORG                00H                                ;reset
                LJMP        F_Main

                ORG                63H                                ;12  Timer2 interrupt
                LJMP        F_Timer2_Interrupt

                ORG                83H                                ;16  INT4 interrupt
                LJMP        F_INT4_Interrupt

;******************** 主程序 **************************/
F_Main:

        MOV                SP, #STACK_POIRTER
        MOV                PSW, #0
        USING        0                ;选择第0组R0~R7

;================= 用户初始化程序 ====================================
        LCALL        F_UART_Init                ;UART初始化
        SETB        EA

;=================== 主循环 ==================================
L_MainLoop:
        JNB                RX3_End, L_QuitRx3        ; 检测是否收到一个字节
        CLR                RX3_End                                ; 清除标志
        MOV                A, #buf3
        ADD                A, Rx3_write
        MOV                R0, A
        MOV                @R0, Rx3_BUF                ; 写入缓冲
        MOV                RxTimeOutH, #HIGH 1000        ; 装载超时时间
        MOV                RxTimeOutL, #LOW  1000        ;
        INC                Rx3_write                        ; 指向下一个位置
        MOV                A, Rx3_write
        CLR                C
        SUBB        A, #RX_Lenth                ; 溢出检测
        JC                L_QuitRx3
        MOV                Rx3_write, #0
L_QuitRx3:

        MOV                A, RxTimeOutL
        ORL                A, RxTimeOutH
        JZ                L_QuitTimeOut        ; 超时时间是否非0?
        MOV                A, RxTimeOutL
        DEC                RxTimeOutL                ; (超时时间  - 1) == 0?
        JNZ                $+4
        DEC                RxTimeOutH
        DEC                A
        ORL                A, RxTimeOutH
        JNZ                L_QuitTimeOut

        SETB        B_RxOk                                                ; 超时, 标志接收完成
        ANL                AUXR, #NOT (1 SHL 4)                ; Timer2 停止运行
        ANL                INT_CLKO, #NOT (1 SHL 6)        ; 禁止INT4中断
        MOV                T2H, #HIGH (65536 - UART3_BitTime)        ;数据位
        MOV                T2L, #LOW (65536 - UART3_BitTime)        ;
        ORL                AUXR, #(1 SHL 4)                        ; Timer2 开始运行
L_QuitTimeOut:

        JNB                B_RxOk, L_QuitTx3        ; 检测是否接收OK?
        JB                Tx3_Ting, L_QuitTx3        ; 检测是否发送空闲
        MOV                A, Tx3_read
        XRL                A, Rx3_write
        JZ                L_TxFinish                        ;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MOV                A, #buf3
        ADD                A, Tx3_read
        MOV                R0, A
        MOV                Tx3_BUF, @R0                ; 从缓冲读一个字符发送
        SETB        Tx3_Ting                        ; 设置发送标志
        INC                Tx3_read                        ; 指向下一个字符位置
        MOV                A, Tx3_read
        CLR                C
        SUBB        A, #RX_Lenth
        JC                L_QuitTx3                        ; 溢出检测
        MOV                Tx3_read, #0
        SJMP        L_QuitTx3

L_TxFinish:
        CLR                B_RxOk
        ANL                AUXR, #NOT (1 SHL 4)        ; Timer2 停止运行
        ORL                INT_CLKO, #(1 SHL 6)        ; 允许INT4中断

L_QuitTx3:

        LJMP        L_MainLoop

;=================== 主程序结束 ==================================

;========================================================================
; 函数: F_UART_Init
; 描述: UART初始化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3-11-22
;========================================================================
F_UART_Init:
        MOV                Tx3_read,  #0
        MOV                Rx3_write, #0
        CLR                Tx3_Ting
        CLR                RX3_End
        CLR                Rx3_Ring
        MOV                Tx3_BitCnt, #0

        MOV                RxTimeOutH, #0
        MOV                RxTimeOutL, #0
        CLR                B_RxOk

        ANL                AUXR, #NOT(1 SHL 4)                ; Timer2 停止运行
        MOV                T2H, #HIGH (65536 - UART3_BitTime)        ; 数据位
        MOV                T2L, #LOW (65536 - UART3_BitTime)        ; 数据位
        ORL                INT_CLKO, #(1 SHL 6)        ; 允许INT4中断
        ORL                IE2, #(1 SHL 2)                        ; 允许Timer2中断
        ORL                AUXR, #(1 SHL 2)                ; 1T模式
        RET

;======================================================================

;========================================================================
; 函数: void        F_Timer2_Interrupt
; 描述: Timer2中断处理程序.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版本: V1.0, 2012-11-22
;========================================================================
F_Timer2_Interrupt:
        PUSH        PSW
        PUSH        ACC

        JNB                Rx3_Ring, L_QuitRx        ; 已收到起始位
        DJNZ        Rx3_BitCnt, L_RxBit        ; 接收完一帧数据

        CLR                Rx3_Ring                        ; 停止接收
        MOV                Rx3_BUF, Rx3_DAT        ; 存储数据到缓冲区
        SETB        RX3_End                                ;
        ANL                AUXR, #NOT (1 SHL 4); Timer2 停止运行
        ORL                INT_CLKO, #(1 SHL 6); 允许INT4中断
        SJMP        L_QuitRx

L_RxBit:
        MOV                A, Rx3_DAT                        ; 把接收的单b数据 暂存到 RxShiftReg(接收缓冲)
        MOV                C, P_RX3
        RRC                A
        MOV                Rx3_DAT, A
L_QuitRx:

        JNB                Tx3_Ting, L_QuitTx        ; 不发送, 退出
        MOV                A, Tx3_BitCnt
        JNZ                L_TxData                        ; 发送计数器为0 表明单字节发送还没开始
        CLR                P_TX3                                ; 发送开始位
        MOV                Tx3_DAT, Tx3_BUF        ; 把缓冲的数据放到发送的buff
        MOV                Tx3_BitCnt, #9                ; 发送数据位数 (8数据位+1停止位)
        SJMP        L_QuitTx
L_TxData:                                                ; 发送计数器为非0 正在发送数据
        DJNZ        Tx3_BitCnt, L_TxBit        ; 发送计数器减为0 表明单字节发送结束
        SETB        P_TX3                                ; 送停止位数据
        CLR                Tx3_Ting                        ; 发送停止
        SJMP        L_QuitTx
L_TxBit:
        MOV                A, Tx3_DAT                        ; 把最低位送到 CY(益处标志位)
        RRC                A
        MOV                P_TX3, C                        ; 发送一个bit数据
        MOV                Tx3_DAT, A
L_QuitTx:

        POP                ACC
        POP                PSW

        RETI

;===================== INT4中断函数 ==================================
F_INT4_Interrupt:
        PUSH        PSW
        PUSH        ACC

        ANL                AUXR, #NOT(1 SHL 4)        ;Timer2 停止运行
        MOV                T2H, #HIGH (65536 - (UART3_BitTime / 2 + UART3_BitTime))        ; 起始位 + 半个数据位
        MOV                T2L, #LOW (65536 - (UART3_BitTime / 2 + UART3_BitTime))                ; 起始位 + 半个数据位
        ORL                AUXR, #(1 SHL 4)        ;Timer2 开始运行
        SETB        Rx3_Ring                        ; 标志已收到起始位
        MOV                Rx3_BitCnt, #9                ; 初始化接收的数据位数(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ANL                INT_CLKO,  #NOT(1 SHL 6);        //禁止INT4中断
        MOV                T2H, #HIGH (65536 - UART3_BitTime)        ; 数据位
        MOV                T2L, #LOW (65536 - UART3_BitTime)        ; 数据位

        POP                ACC
        POP                PSW
        RETI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