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画一个线路板,上面没有任何元器件,用AD怎么画呢?

楼主(2018-11-22):
请教大家,我想画一个线路板,上面没有任何元器件,用AD怎么画呢,新手,给个教程可好,谢谢。

网友A:
有点没看懂,你是不是想问怎重定义底板的形状是吗? 1:随便在那个层,用线条画出一个封闭的线条形状。
2:然后工具栏,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