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计算器设计的源程序代码

楼主:
用到的是stc89c51以及矩阵按键和lcd1602模块

S16 S12 S8 S4分别是123+
S15 S11 S7 S3分别是456-
S14 S10 S6 S2分别是789*
S13 S9 S5 S1分别是0 CLR =

实现两个数的运算,每个数的位数至少可以八位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2^7;
sbit led=P3^7;
sbit beep=P2^0;
uint8 key,num;
uint8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int8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int8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int8 biao;
uint8 dat1[]={1,2,3,0x2b-0x30, 4,5,6,0x2d-0x30, 7,8,9,0x2a-0x30, 0,0x01-0x3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lcdwrc(0x06);
lcdwrc(0x0c);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biao=0;
led=0;
}
void keyscan()
{
P1=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e)
{
  delay(1000);
  if(P1!=0xfe)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加
   }
  }
  while(P1!=0xfe);
  if(num==0||num==1||num==2)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if(num==3)
  {
   //led=0;
   flag=1;
   fuhao=1;//加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1!=0xfd)
{
  delay(1000);
  if(P1!=0xfd)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减—
   }
  }
  while(P1!=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带表减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b)
{
  delay(1000);
  if(P1!=0xfb)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乘*
   }
  }
  while(P1!=0xfb);
  if(num==8||num==9||num==10)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带表乘号*
  }
  lcdwrd(0x30+dat1[num]);
}

P1=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1!=0xf7)
{
  delay(1000);
  if(P1!=0xf7)
  {
   key=P1&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0
    case 0xd0: num=13;break;  //清除rst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除/
   }
  }
  while(P1!=0xf7);
  switch(num)
  {
   case 12: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led=1;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led=1;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4;
     lcdwrd(0x2f);//除号/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k==3)
       {
        lcdwrd(0x2e);
        k=0;
       }
      }
      if(a/b<0)   //如果a比b小的话那么除的结果最高位是0
      {
       lcdwrd(0x30);
      }
      lcdwrd(0x3d); //显示等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break;
  }
}
}

void main()
{
lcdinit();
while(1)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