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0到99秒表数码管显示的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秒表题目要求:

应用AT89C51的定时器设计一个2位的LED数码显示作为“秒表”:显示时间为0099s,每秒自动加1,设计一个“开始”键,按下“开始”键秒表开始计时。设计一个“复位”键,按下“复位”键后,秒表从0开始计时。

  • 上电系统默认显示00

2.按下开始键,秒表计数开始

3.秒表到达99

4.按下复位从0开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ngned int
#define LED P0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码表
uchar num,t,shi,ge;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0();//
void display();//显示
void delay(uchar);

sbit KEY1 = P3^6;//开始
sbit KEY2 = P3^7;//复位

void main()//主函数入口
{
init();//初始化
while(1)
{
  timer0();//查询时间
  display();//显示
         if(KEY1 == 0)//开始
         {
                 if(TR0 == 0)//定时器没有打开的时候
                 {
                        t = 0;
                  num = 0;
      TR0=1;
                 }
   }
         else  if(KEY2 == 0)//复位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F0 = 0;//清楚时间溢出标志
                  t = 0;
                  num = 0;
                  TR0=1;
   }

}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部分
{
num=t=0;         //清楚数据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TH0=(65536-15536)/256;//定时器赋初值 定时50ms
TL0=(65536-15536)%256;
EA=1;
ET0=1;
}

void timer0()
{
if(TF0==1)    //查询溢出的时间
{
TF0=0;        //清楚溢出标志
t++;
   if(t==20) //累计时间到1S
   {
    t=0;
    num++;
   }
}
}

void display()        //显示
{
if(num >= 99)
{
  //num = 0;  // 数据显示限制  最大为99
  if(TR0)
  TR0 = 0;
}
shi=num/10;   //显示拆分
ge=num%10;
P2=0X00;          //显示消影
P0=0XFF;
P2=0x01;     //显示第一位
LED=tab[shi];
delay(5);//延时
P2=0X00; //显示消影
P0=0XFF;
P2=0x02;   //显示第二位
LED=tab[ge];
delay(5);//延时
}
void delay(uchar x)          //延时子程序
{
   int i,j;
   for(i=x;i>0l;i--)
    for(j=255;j>0;j--);
}

网友A(2020-06-14):
为什么打开电路图,什么都没有

网友B:
已测试,很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C(2021-11-15):
l楼主这个怎样实现啊:在秒表开始复位的基础上  添加一个“存储”键, 按一下存储键可记录一个计时,通过长按(3S)开始键循环显示已经存储的计时

网友C:
请问哈秒表怎么实现这些   设计一个“存储”键。 按一下存储键可记录一个计时,通过长按(3S)开始键循环显示已经存储的计时

网友D:
能帮忙写一个60数到1的倒计时程序嘛  拜托了

网友E:
TH0=(65536-15536)/256;//定时器赋初值 定时50ms TL0=(65536-15536)%256;装初值是不是错了

网友F(2023-06-09):
求代码和仿真,我自己打的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