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机串行通讯怎样在接受到信号后用绿灯闪烁

楼主(2018-11-22):
怎样在程序里面加个接受到信号用绿灯闪烁

双机通信 - 副本.zip

网友A:
下载附件要币币,现在还穷。没有下载看附件。
但从里字面理解,你是要收到数据有灯指示闪烁,以便知道他们有没有干活。我也刚整了MODBUS双从机交换数据。也搞了这个需求,我的做法是在串口中断发出数据时顺便点亮LED,main里关闭该LED,开始搞的串口中断收到数据时点亮LED发现不可靠,通信失败时仍然在接收也会闪烁。

网友B:
在接收成功那里的代码加入闪烁灯代码即可

网友C:
直接在RXD端口接个led 有接收就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