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交通灯proteus仿真和代码(适用于课程设计)

楼主(2018-11-22):
(分享设计)通过定时器计数,数码管显示倒计时,led灯显示通行状态。按键1功能是在紧急车辆通过时,按下开关,使四个方向均为红灯,放行20S。按键2可改变红绿灯的状态。

protues仿真图

protues仿真图

/*****************************************************
       十字路口交通灯控制 C 程序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控制位**********************/
//东西方向交通灯
sbit        EW_LED2=P2^3;        //EW_LED2控制位
sbit        EW_LED1=P2^2;        //EW_LED1控制位
//南北方向交通灯
sbit        SN_LED2=P2^1;        //SN_LED2控制位
sbit        SN_LED1=P2^0;        //SN_LED1控制位

sbit    SN_Yellow=P1^6;//SN黄灯
sbit    EW_Yellow=P1^2;//EW黄灯

bit     Flag_SN_Yellow; //SN黄灯标志位
bit     Flag_EW_Yellow;//EW黄灯标志位
uchar   flag_EW=0;//EW方向交通管制标志位
uchar   flag_SN=0;//SN方向交通管制标志位
int        Time_EW;//东西方向倒计时单元
int        Time_SN;//南北方向倒计时单元
static uchar count;           //计数用的变量
uchar a,b,c,d,e,f,g;   //保护断点变量
char red_time=30,yellow_time=5,green_time=25; //程序初始化赋值,正常模式
uchar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极段码0~~~~9段选码
uchar code S[5]={0XD7,0XE7,0X7D,0X7E,0x77};//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i;
                i=a;
                while(i--){;}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        //显示东西方向交通灯
                char h,l;
                h=Time_EW/10;
                l=Time_EW%10;
              P0=table[l];
                EW_LED2=1; //东西方向选中个位
                Delay(2);
                EW_LED2=0; //清屏
            P0=table[h];
                EW_LED1=1; //东西方向选中十位
                Delay(2);
                EW_LED1=0; //清屏
           //显示南北方向交通灯
                h=Time_SN/10;
                l=Time_SN%10;
                P0=table[l];
                SN_LED2=1; //南北方向选中个位
                Delay(2);
                SN_LED2=0; //清屏
            P0=table[h];
                SN_LED1=1; //南北方向选中十位
                Delay(2);
                SN_LED1=0; //清屏
}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0)
        { //黄灯闪烁程序
          if(Flag_SN_Yellow==1) //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SN_Yellow=~SN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  //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EW_Yellow=~EW_Yellow;}
        }
        if(count==20)
        {
        //倒计时
        Time_EW--;
        Time_SN--;
        //黄灯闪烁程序
        if(Flag_SN_Yellow==1)//测试南北黄灯标志位
            {SN_Yellow=~SN_Yellow;}
        if(Flag_EW_Yellow==1)//测试东西黄灯标志位
            {EW_Yellow=~EW_Yellow;}
        count=0;
        }
}
/*********************主程序开始**********************/
void        main(void)
{
    TMOD=0x01;//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定时器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EA=1; //CPU开中断总允许
        ET0=1;//开定时中断
    TR0=1;//启动定时
        EX0=1;//外部中断0允许位
        IT0=1;//选择外部中断0是跳沿触发
        EX1=1;//外部中断1允许位
        IT1=1;//选择外部中断1是跳沿触发
        while(1)
        {                flag_EW=0;//EW方向交通管制标志位
                        Flag_EW_Yellow=0;           //EW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red_time;
                        Time_SN=green_time;
                                while(Time_SN>0)
                            {
                                 P1=S[0];         //SN通行,EW红灯
                             Display();
                                }
                        /*******黄灯闪烁**********/
                           P1=0xF7;
                        Time_SN=yellow_time;                          //
                                while(Time_SN>0)
                           {
                            Flag_SN_Yellow=1;         //SN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

                          flag_SN=0;//SN方向交通管制标志位
                        Flag_SN_Yellow=0;  //SN关黄灯显示信号
                        Time_EW=green_time;
                        Time_SN=red_time;
                            while(Time_EW>0)
                            {P1=S[2];         //EW通行,SN红灯
                                 Display();}
                        /*******黄灯闪烁**********/
                        P1=0X7F;
                        Time_EW=yellow_time;
                                while(Time_EW>0)
                           {Flag_EW_Yellow=1;//EW开黄灯信号位
                            Display();}
        }
}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紧急情况按下键后四个方向的灯都变为红色并倒计时20秒
*/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A=0;
        a=TH0;b=TL0;c=Time_EW;d=Time_SN;e=Flag_EW_Yellow;f=P1;g=count;//保护断点
        EA=1;
        IP=0x02;
        Time_EW=Time_SN=20;
        while(Time_EW>0)
        {P1=0X77;Display();}
        Flag_EW_Yellow=0;
        Flag_SN_Yellow=0;
        while(Time_EW==0)
        {TH0=a;TL0=b;Time_EW=c;Time_SN=d;Flag_EW_Yellow=e;P1=f;count=g;}//恢复现场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在SN放行期间,若EW有车而SN无车,按下开关K供EW放行15S;
在EW放行期间,若SN有车而EW无车,按下开关K供SN放行15S。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2
{
  EA=0;
  a=TH0;b=TL0;c=Time_EW;d=Time_SN;e=Flag_EW_Yellow;f=P1;g=count;//保护断点
  EA=1;
  IP=0X02;
  if(P1==S[0])
  {
  if(flag_EW==0)
  {
  Time_EW=Time_SN=15;
  while(Time_EW>0)
  {P1=S[2];Display();}
  Flag_EW_Yellow=0;
  Flag_SN_Yellow=0;
  }
  flag_SN=1;
  }
  if(P1==S[2])
  {
  if(flag_SN==0)
  {
  Time_EW=Time_SN=15;
  while(Time_EW>0)
  {P1=S[0];Display();}
  Flag_EW_Yellow=0;
  Flag_SN_Yellow=0;
  }
  flag_EW=1;
  }
  while(Time_EW==0)
{TH0=a;TL0=b;Time_EW=c;Time_SN=d;Flag_EW_Yellow=e;P1=f;count=g;}//恢复现场
}

楼主:
有问题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2019-01-17):
仿真在哪

网友B(2020-06-07):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的可以交流一下。

hex文件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