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读取6050(4)

楼主(2018-11-22):
不会发附件   有些被禁止 有些发不了  算了 还是Ctrlc  ctrlv 吧#include "i2c.h"

void I2C_GPIO_Init(void){ //I2C接口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启动I2C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2C_SCL | I2C_SDA; //选择端口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IO接口速度(2/10/50MHz)
        GPIO_Init(I2C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I2C初始化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GPIO_Init(); //先设置GPIO接口的状态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设置为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HostAddress; //主机地址(从机不得用此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允许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7位地址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BusSpeed; //总线速度设置
        I2C_Init(I2C1,&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ENABLE);//开启I2C
}

void I2C_SAND_BUFFER(u8 SlaveAddr,u8 WriteAddr,u8* pBuffer,u16 NumByteToWrite){ //I2C发送数据串(器件地址,内部地址,寄存器,数量)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产生起始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清除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器件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清除EV6
        I2C_SendData(I2C1,WriteAddr); //内部功能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移位寄存器非空,数据寄存器已空,产生EV8,发送数据到DR既清除该事件
        while(NumByteToWrite--){ //循环发送数据
                I2C_SendData(I2C1,*pBuffer); //发送数据
                pBuffer++; //数据指针移位
                while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清除EV8
        }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产生停止信号
}
void I2C_SAND_BYTE(u8 SlaveAddr,u8 writeAddr,u8 pBuffer){ //I2C发送一个字节(从地址,内部地址,内容)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发送开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完成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发送从器件地址及状态(写入)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等待完成
        I2C_SendData(I2C1,writeAddr); //发送从器件内部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I2C_SendData(I2C1,pBuffer); //发送要写入的内容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发送结束信号
}
void I2C_READ_BUFFER(u8 SlaveAddr,u8 readAddr,u8* pBuffer,u16 NumByteToRead){ //I2C读取数据串(器件地址,寄存器,内部地址,数量)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开启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清除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写入器件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清除 EV6
        I2C_Cmd(I2C1,ENABLE);
        I2C_SendData(I2C1,readAddr); //发送读的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清除 EV8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开启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清除 EV5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I2C_Direction_Receiver); //将器件地址传出,主机为读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清除EV6
        while(NumByteToRead){
                if(NumByteToRead == 1){ //只剩下最后一个数据时进入 if 语句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 //最后有一个数据时关闭应答位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最后一个数据时使能停止位
                }
                if(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读取数据
                        *pBuffer = I2C_ReceiveData(I2C1);//调用库函数将数据取出到 pBuffer
                        pBuffer++; //指针移位
                        NumByteToRead--; //字节数减 1
                }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ENABLE);
}
u8 I2C_READ_BYTE(u8 SlaveAddr,u8 readAddr){ //I2C读取一个字节
        u8 a;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Cmd(I2C1,ENABLE);
        I2C_SendData(I2C1,readAdd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I2C1,SlaveAddr, I2C_Direction_Receiver);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 //最后有一个数据时关闭应答位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最后一个数据时使能停止位
        a = I2C_ReceiveData(I2C1);
        return a;
}

/*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Mode_AF_OD 复用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