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论坛上抄的蓝牙模块的程序,但我在51单片机上却无法实现现象,求指导

楼主(2018-11-2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a;                        ///<<<<<<<<<<<<<<
sbit led1=P2^0;                    //指示灯0
sbit led2=P2^1;                        //指示灯1
sbit led3=P2^3;                        //指示灯3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单字节发送函数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ctrl();
                                           RI = 0;
                                   }
                                  }
}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ES=0;                               //关中断
                  SCON = 0x50;                        // REN=1,SM1=1,允许串行接收数据/串口工作模式1,
                                                      //10位UART    |     (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波特率可变
                                                                                                    //                                |--|
                  TMOD = 0x20;                        // =定时器计数器M1=1,M0=0,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 波特率9600 (本次测试采用晶振为11.0592)( 装初值)

                          PCON &= 0x7f;                       // 波特率不倍增                PCON=PCON&0x7f                                   0x7f=0111 1111/用于将最高位清零其它位不变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工作,产生波特率
                  TI=0;                                //发送标志位置0
                  RI=0;                                                                    //接收标志位置0

                  EA=0;                                                           //所有中断源的总允许位
                       ES=1;                                                                //串口中断允许位

                           led1=0;                                   //初始化设置3个指示灯全亮
                  led2=0;
                  led3=0;
}

void receive()        //单字节数据发送
{                                                        //【注意:若单片机TXD(P3.1)无上拉能力,必须在P3.1端接上拉电阻。本次测试需要接上拉电阻 】
        unsigned int c=0;
                TI=0;
        a=SBUF;

        while(TI==0);
        TI=0;
                c++;
                if(c%2)                                        //发送指示灯标志,每接收一次,此灯亮灭交替
                 led3=1;
         else
                 led3=0;

  }

              void ctrl()                            //接收处理函数                         control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收到字符1,指示灯0灭
                                                send(tmp);
                                                break;
                                        case '2':                                         //收到字符2,指示灯1灭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3':                                    //收到字符3,指示灯0、1亮
                                                 led1=0;
                                                 led2=0;
                                                 send(tmp);
                                                 break;
                                        case '4':                                        //收到字符4,指示灯0、1灭
                                                  led1=1;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5':                                        //收到字符5,指示灯3亮
                                                led3=0;
                                                send(tmp);
                                                break;
                                        default:                   //其他,灯全灭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网友A:
蓝牙连接上去之后一,其实就是串口通讯

~~~~~~~~~~~~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只需要检查串口就可以,如果不可以用就是你的串口出了问题

网友C:
其实就是串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