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看下这个程序怎么单个反白显示?就是只反白那一行,移动到哪反白哪一行。

楼主(2018-11-22):
就是那个not的几行,老是一直扫描导致一直在闪,找不到好的方法。#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zimo.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i){while(i--);}

sbit cs2=P2^3;  sbit cs1=P2^4;  sbit en=P2^5; sbit rw=P2^6; sbit rs=P2^7;
sbit row0=P3^0; sbit row1=P3^1; sbit col0=P3^2; sbit col1=P3^3; sbit col2=P3^4;
sbit col3=P3^5;        sbit sw=P3^6;
sbit w1=P3^7; sbit w2=P2^0; sbit w3=P2^1; sbit w4=P2^2;
sbit wl1=P1^0; sbit wl2=P1^1; sbit wl3=P1^2; sbit wl4=P1^3;
sbit wl5=P1^4; sbit wl6=P1^5; sbit wl7=P1^6; sbit wl8=P1^7;

#define zuo     {w1=0;w2=1;}
#define you     {w1=1;w2=0;}
#define stop    {w1=w2=1;}
#define jia     {w3=0;}
#define song    {w3=1;}
#define shang   {w4=1;}
#define xia     {w4=0;}

uchar key(void)
{
    uchar k=0xff;
    row0=0; k=col0==0?0:col1==0?1:col2==0?2:col3==0?3:k;   row0=1;
    row1=0; k=col0==0?4:col1==0?5:col2==0?6:col3==0?7:k;   row1=1;
        return k;
}

void wc(uchar com)
{
     rs=0;rw=0;
         P0=com;
         en=1;en=0;
}

void wd(uchar dat)
{
     rs=1;rw=0;
         P0=dat;
         en=1;en=0;
}

void clr()
{
    uchar i,j;
        cs1=cs2=1;
        for(i=0;i<8;i++)
        {
             wc(0xb8+i);
                 wc(0x40);
                 for(j=0;j<64;j++)wd(0);
        }
}
/** 将一字节数据dat写到r行,c列 **/
void wo(uchar r,uchar c,uchar dat){
        if(c<64)cs1=1,cs2=0;        //选择左屏
        else cs1=0,cs2=1,c-=64;        //选择右屏
        wc(0xb8+r);
        wc(0x40+c);
        wd(dat);
}
/** 读当显示数据 **/
uchar read(uchar r,uchar c){
        uchar temp;
        if(c<64)cs1=1,cs2=0;        //选择左屏
        else cs1=0,cs2=1,c-=64;        //选择右屏
        wc(0xb8+r);
        wc(0x40+c);
        P0=0xFF;
        rs=1;rw=1;
        en=1;en=0;delay(1);          //读空操作
        en=1;temp=P0;en=0;//正式读数据
        return temp;
}

/** 反白显示,参数:r为页号,n为跨页数,c为起始列,w为宽度 **/
void not(uchar r,uchar n,uchar c,uchar w){
        uchar i,j=8;
        for(j=r;j<r+n;j++)
                for(i=c;i<c+w;i++)
                        wo(j,i,~read(j,i));
}

void clr1(uchar row,uchar col,uchar x,uchar y)
{
    uchar i,j;
    cs1=cs2=1;
        for(i=0;i<y;i++)
        {
            wc(0xb8+row+i);
                wc(0x40+col);
                for(j=0;j<x;j++)wd(0);
        }
}

void init12864()
{
    P0=0xff;
    wc(0x3f);
        wc(0xc0);
        clr();
}

void showxy(uchar row,uchar col,uchar x,uchar y,uchar *tab)
{
    uchar i,j;
        bit right;
        if(col<64)right=0;
        else {col-=64;right=1;}
        for(i=0;i<y;i++)
        {
            if(right)cs1=0,cs2=1;
                else cs1=1,cs2=0;
            wc(0xb8+row+i);
                wc(0x40+col);
                for(j=0;j<x;j++)
                {
                    if(col+j<64)wd(tab[i*x+j]);
                        else if(right==0)
                        {
                             cs1=0;cs2=1;
                                 wc(0xb8+row+i);
                                 wc(0x40+(col+j-64));
                                 wd(tab[i*x+j]);
                        }
                }
        }
}

void menu0()
{
    showxy(0,0,16,2,zm16x16[15]);
        showxy(0,16,16,2,zm16x16[16]);
        showxy(0,32,16,2,zm16x16[17]);
        showxy(0,48,16,2,zm16x16[18]);
        showxy(0,64,16,2,zm16x16[19]);
}
void menu1()
{
        showxy(0,40,16,2,zm16x16[20]);
        showxy(0,56,16,2,zm16x16[21]);
        showxy(0,72,16,2,zm16x16[22]);

        showxy(2,0,16,2,zm16x16[23]);
        showxy(2,16,16,2,zm16x16[24]);

        showxy(4,0,16,2,zm16x16[25]);
        showxy(4,16,16,2,zm16x16[26]);
}

void menu2()
{
        showxy(0,32,16,2,zm16x16[23]);
        showxy(0,48,16,2,zm16x16[24]);
        showxy(0,64,16,2,zm16x16[21]);
        showxy(0,80,16,2,zm16x16[22]);

        showxy(2,0,16,2,zm16x16[27]);
        showxy(2,16,16,2,zm16x16[28]);
        showxy(2,32,16,2,zm16x16[29]);
        showxy(2,48,16,2,zm16x16[30]);
        showxy(2,64,16,2,zm16x16[23]);
        showxy(2,80,16,2,zm16x16[24]);

        showxy(4,0,16,2,zm16x16[31]);
        showxy(4,16,16,2,zm16x16[28]);
        showxy(4,32,16,2,zm16x16[27]);
        showxy(4,48,16,2,zm16x16[32]);
        showxy(4,64,16,2,zm16x16[30]);
        showxy(4,80,16,2,zm16x16[23]);
        showxy(4,96,16,2,zm16x16[24]);

    showxy(6,0,16,2,zm16x16[19]);
        showxy(6,16,16,2,zm16x16[33]);
        showxy(6,32,16,2,zm16x16[34]);
        showxy(6,48,16,2,zm16x16[35]);
        showxy(6,64,16,2,zm16x16[23]);
        showxy(6,80,16,2,zm16x16[24]);
}

uchar j=0,ci=0,row=2,col=0,q=0,y;

void main()
{
    init12864();
        delay(1);
        while(1)
        {
            while(sw==1)
                {
                   while(ci==0){clr();menu0();ci++;}
                   q=0;
                   j=0;
                }
                while(sw==0)
                {
                    switch(q)
                        {
                             case 0:
                                   while(j==0){clr();j++;}
                               menu1();
                                   if(key()==4||key()==0)q=1;
                                   break;
                                 case 1:
                                    if(row<4&&key()==4){row+=2;}
                                    else if(row>2&&key()==0){row-=2;}
                    else if(key()==2&row==2)q=2;
                                        else if(key()==2&row==4)q=20;
                                        if(row==4)not(4,2,0,127);
                                        else if(row==2)not(2,2,0,127);
                                        break;
                                 case 2:
                                    clr();
                                    menu2();
                                        q=4;
                                 case 4:
                                    if(row<6&&key()==4){while(key()==4);row+=2;}
                                    else if(row>2&&key()==0){while(key()==0);row-=2;}

<font color="#ff0000">                                    if(row==4)not(4,2,0,127);
                                        else if(row==2)not(2,2,0,127);
                                        else if(row==6)not(6,2,0,127);</font>

                        }
                 ci=0;
                }
        }
}
//                                                 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
//uchar code zm16x16l[]="系统待机中主菜单设置运行装箱总数每瓶奖几率有状态共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