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的可调电子时钟时钟仿真+代码

楼主(2018-11-22):
AT89C51单片机为核心的可调电子时钟时钟,有原程序(附上注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HH:MM:ss!  ";
uchar code table1[]="WWW.BAIDU.COM";
sbit E=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RS=P3^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dula=P2^6;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P2^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s_add=P2^0;
sbit s_dec=P2^1;
sbit m_add=P2^2;
sbit m_dec=P2^3;
sbit h_add=P2^4;
sbit h_dec=P2^5;

sbit fun=P3^0;
sbit add=P3^1;
sbit dec=P3^2;
uchar num ,ssf;
        int time=0;
         char hh=12;
         char mm=22;
         char ss=33;
         char funnum=0;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E=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ET0=1;
}

void main()
{

        init();
        Timer0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
        while(1)
        {

if(ssf==1)
{ ssf=0;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hh/10)+'0');
write_data((hh%10)+'0');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a((mm/10)+'0');
write_data((mm%10)+'0');
write_com(0x80+9);
write_data((ss/10)+'0');
write_data((ss%10)+'0');

}
                if (h_add==0)
                {
                ssf=1;
                while(!h_add);
                hh++;
                if(hh==24) hh=0;
                }
                if (h_dec==0)
                { ssf=1;
                while(!h_dec);
                hh--;
                if(hh==-1) hh=23;
                }
                if (m_add==0)
                {
                ssf=1;
                while(!m_add);
                mm++;
                if(mm==60) mm=0;
                }
                if (m_dec==0)
                { ssf=1;
                while(!m_dec);
                mm--;
                if(mm==-1) mm=59;
                }
        if (s_add==0)
                {
                ssf=1;
                while(!s_add);
                ss++;
                if(ss==60) ss=0;
                }
                if (s_dec==0)
                { ssf=1;
                while(!s_dec);
                ss--;
                if(ss==-1) ss=59;
                }
if(fun==0)
{ while(!fun) ;
  funnum++;         EA=0;
  if(funnum==4)        {EA=1; funnum=0;}

}
                if(funnum==1)
                {if(add==0)
                { while(!add); hh++;if(hh==24)hh=0; ssf=1;}
                if(dec==0)
                { while(!dec);
                   hh--;
                   if(hh==-1)hh=23;
                   ssf=1;
                }

                }
if(funnum==2)
{if(add==0)
{ while(!add);        mm++;if(mm==60)mm=0; ssf=1; }
if(dec==0)
{ while(!dec);  mm--;if(mm==-1)mm=59; ssf=1; }
}
if(funnum==3)
{if(add==0)
{ while(!add);        ss++;if(ss==60)ss=0; ssf=1; }
if(dec==0)
{ while(!dec);  ss--;if(ss==-1)ss=59; ssf=1; }
}

        }
}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ime++;
if(time==1000)
{ time=0; ssf=1;
   ss++;
   if(ss==60)
   {  ss=0;
      mm++;
          if(mm==60)
          {         mm=0;
            hh++;
                if(hh==24)
                { hh=0;
                }

          }

   }

}

}

网友A(2019-03-04):
你好  这个功能能介绍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