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红外物体跟踪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1-22):
   HL-1与HL-1智能小车低盘本杜邦线接线方法,请一定照做,否则可能不工作,并烧毁小车。

   J3
   IN1--接到--实验板上的P1.2
   IN2--接到--实验板上的P1.3
   EN1--接到--实验板上的P1.4
   EN2--接到--实验板上的P1.5
   IN3--接到--实验板上的P1.6
   IN4--接到--实验板上的P1.7
   J4
   IN5--接到--实验板上的P2.1
   IN6--接到--实验板上的P2.0
   J5
   OUT1--接到--实验板上的P3.2
   OUT2--接到--实验板上的P3.3
   OUT3--接到--实验板上的P3.4
   OUT4--接到--实验板上的P3.5

   电源接法----请注意核对,一定要100%正确,否则会烧坏HL-1实验板
   J17
   VCC--接到--实验板上的 TTL V 引脚
   GND--接到--实验板上的 TTL G 引脚

    //按下K4按键,1秒左右启电小车(注意不要接入测速模块)
        //按下复位健可以停止小车
        //注意程序只做参考之用,要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还需要同学们细心调试。
        #include<AT89X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include<HJ-4WD_PWM.H>                  //包含HL-1蓝牙智能小车驱动IO口定义等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关电车电机
//本实验学习的按键启动知识
B:                for(i=0;i<50;i++) //判断K4是否按下
                {
                   delay(1);        //1ms内判断50次,如果其中有一次被判断到K4没按下,便重新检测
                   if(P3_7!=0)//当K4按下时,启动小车前进,如有不明,请看慧净51单片机视频教程
                   goto B; //跳转到标号B,重新检测
                }
//本实验学习的知识蜂鸣器,注意要在HJ-4WD头文件里定义IO口
             BUZZ=0;        //50次检测K4确认是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出“滴”声响,然后启动小车。
             delay(50);
             BUZZ=1;//响50ms后关闭蜂鸣器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1)

                          run();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右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左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函数

                                  }
                                                                  if(Right_1_led==0&&Left_1_led==0)                //两边传感器同时检测到红外
                                  {
                                    //backrun();                //调用电机后退函数
                                        //delay(50);                //后退50毫秒
                                        //rightrun();                //调用电机右转函数
                                        //delay(30);
                                  }
                        }
         }
}

智能小车红外物体跟踪程序

网友A(2020-11-24):
今天试了一下,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