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1062lcd设置的电子时钟源代码

楼主(2018-11-22):
单片机使用1062lcd设置的电子时钟。
第一行显示字符
第二行显示时间
适用于初学者和一些学生。
在文件里面有源文件C文件以及hex烧录程序。
大家可以看一看。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strcat():合并字符串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5;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6;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 table1[]="zhangwenhua2017210484";  //The time is
//注意修改后的长度
uchar str1[2]="12";         //second
uchar str2[2]="12";         //minute
uchar str3[2]="07";         //hour

uint KEY_VALUE;

uint second,minute,hour;  //时钟显示数值
uint tag; //中断计时指标

void intTostring(uint num,uchar temp[2]);
void clock()           //时钟进制函数
{
    if(second == 60){minute++;second=0;}
        if(minute == 60){hour++;minute=0;}
        if(hour == 24){hour=0;}
        //数字->字符串的转换
    intTostring(second,str1);
        intTostring(minute,str2);
        intTostring(hour,str3);
  // time 已经存储了时间
}

void delayms(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10;j++);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写指令
{
    E=0;
    RS=0;
    RW=0;
    P0=com;
    delayms(2);
    E=1;
    delayms(2);
    E=0;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
{
   E=0;
   RS=1;
   RW=0;
   P0=dat;
   delayms(2);
   E=1;
   delayms(2);
   E=0;

}
void init(void)               //初始化
{
    delayms(15);
    writecmd(0x38);
    delayms(5);
    writecmd(0x38);
    delayms(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void intTostring(uint num,uchar temp[2])// 一定要注意这里的字符串长度。
{
    uint ge,shi;
        shi = num/10;
        ge = num%10;
        temp[0] = shi+48;//利用ASCLL编码转换
        temp[1] = ge+48;
}

void display()
{

   uchar j;
   uchar i;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1;j++)   //有11个字符,要循环11次
   {
       writedata(table1[j]);   //The time is
       delayms(5);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

   //时钟显示
   for(i=0;i<2;i++)writedata(str3[i]);
   writedata(':');
   for(i=0;i<2;i++)writedata(str2[i]);
   writedata(':');
   for(i=0;i<2;i++)writedata(str1[i]);
   delayms(5);
   //end

}

void main()
{
   TMOD = 0x02;   //设置T0为自动重装初值的工作方式
   TL0 = 0x06;//          12Mhz晶振 -->  1us,此处取250us作为一次中断所用时间, 那么4000次中断就算一秒。
   TH0 = 0x06;//          自动重装初值,不影响精度
   EA = 1;
   ET0 = 1;
   TR0 = 1;
    init();

   while(1){

                          display();
                                 clock();

  }

}

//利用定时器0计时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if(tag == 4000)
         {
             tag = 0;
                 second++;
         }
         t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