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常开型)模块Arduino源码分享

楼主(2018-11-22):
/*
==产品概述==
震动式开关数字输入模块,与Arduino专用传感器扩展板结合使用,
能感知微弱的震动信号,可实现与震动有相关的互动作品。
核心传感器使用的是SW- 18010P,一种弹簧型无方向性振动感应器件
,它可以任意角度触发。本产品在静止时任何角度都为开路OFF状态
,当受到外力碰撞或者大力晃动时,弹簧变形和中心电极接触导通使两个引脚瞬间导通为ON状态
,当外力消失时,电路恢复为开路OFF状态。正常使用寿命大于20万次
,本产品适合小电流振动检测电路,已经被广泛用于:玩具、鞋灯、防盗报警器
、电子秤、霹雳旱冰鞋、闪光舞鞋、烽火轮、闪光球等产品。
==规格参数==
#采用本公司生产的高灵敏度震动开关,默认用SW-18010P震动传感器,。
#比较器输出,信号干净,波形好,驱动能力强,超过15mA
#工作电压3.3V-5V
#输出形式 :数字开关量输出(0和1)
#设有固定螺栓孔,方便安装
#小板PCB尺寸:3.2cm x 1.4cm
#使用宽电压LM393比较器
==接口定义==
*VCC:接电源正极
*GND:接电源负极
*DO:数字量信号输出
*AO:用此震动传感器此功能无效
==使用方法==
===连接方式===
D0接pin2,,GND接GND,VCC接5V

===程序效果===
:将程序下载到Arduino,晃动黑色震动传感器,Arduino板子上L灯(13引脚)亮起1秒,停止晃动,LED小灯熄灭。

==注意事项==

1、震动模块控制的LED为你Arduino上接的LED灯(也可以理解为负载),并非模块上的D0-LED+指示灯。

2、模块上的蓝色电位器旋钮最好不要顺时针和逆时针到底,保持在中间即可控制。微调进行灵敏度调节。
*/

int hzPin = 2; //D0接arduino板上的数字接口2,A0口不需要接线
int ledPin =  13; //板上的灯
int hzState = 0;

void setup() {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hzPin, INPUT);
}

void loop(){
   hzState = digitalRead(hzPin);
   if (hzState == HIGH)
{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delay(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