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雨水传感器源码分享

楼主(2018-11-22):
//===产品原理===
//#接上5V电源,电源指示灯亮,感应板上没有水滴时,DO输出为高电平,开关指示灯灭 ,滴上一滴水,DO输出为低电平,开关指示灯亮,
//#刷掉上面的水滴,又恢复到,输出高电平状态。
//#AO模拟输出,可以连接单片机的AD口检测滴在上面的雨量大小。
//#DO TTL数字输出也可以连接单片机检测是否有雨。
//===连接方法===
//*VCC:接电源正极(3-5V)
//*GND:接电源GND
//*DO:TTL开关信号输出
//*AO:模拟信号输出
//===程序效果===
//水量越大,数值越小。也可以接数字口来探测是否下雨。

int ASignal = A0; //A0口接arduino板上的A0口,D0口不用接线

void setup() {
pinMode(ASignal, INPUT);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Signal);
Serial.print("rain=");
Serial.println(sensorValue);
delay(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