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舵机的Arduino驱动源码分享

楼主(2018-11-22):
/*注意事项:(在烧写的过程中,请先断开蓝牙模块和Nano板的连接,否则会烧不进程序。)
1.写代码到Arduino板上时,数字0和1口不能接线,必需拨掉(不要带电拨线,容易烧)
2.蓝牙的TX口接Arduino板上的0口,RX口接Arduino板上的1口
#include <Servo.h>    // 声明调用Servo.h库
Servo myservo;        // 创建一个舵机对象
int pos = 0;
// 变量pos用来存储舵机位置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串口波特率(使用蓝牙串口必需此句)
   //舵机引出三根线。一根是红色,连到+5V上。一根棕色(有些是黑的),连到GND。
   //还有一根是黄色或者橘色,连到数字引脚9。
   myservo.attach(9);  // 将引脚9上的舵机与声明的舵机对象连接起来
}

void loop() {
  while(Serial.available())   //判断缓冲器状态。
   {
     char c=Serial.read();    //读取串口
     if(c=='A')               //判断串口是否等于A
      {
        for(pos = 0; pos < 180; pos += 1){    // 舵机从0°转到180°,每次增加1°
            myservo.write(pos);           // 给舵机写入角度
            delay(15);                    // 延时15ms让舵机转到指定位置
        }
        Serial.println("LEFT");//   串口输出数据并带回车符。
      }
      if(c=='B')               //判断串口是否等于B
      {
        for(pos = 180; pos>=1; pos-=1) {    // 舵机从180°转回到0°,每次减小1°
           myservo.write(pos);        // 写角度到舵机
           delay(15);                 // 延时15ms让舵机转到指定位置
        }
        Serial.println("RIGHT");//   串口输出数据并带回车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