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通讯内容在1602液晶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8-11-22):
自己写了一段将单片机串口控制led灯亮灭,然后在LCD显示灯状态的程序。现有一下问题,向各位坛友请教:1.1602查忙程序,在下面程序130行中,只要我加入了带忙检测的清屏语句,LCD就不显示,但我串口调试助手还是能接收到返回值(例如ok_1)。而且在我显示字符串函数中(72行)加入忙检测,LCD也不能正常显示字符。(本人对查忙函数存在意义还是不怎么明白,只知道需要查忙来确定LCD是否在写入数据,防止数据丢失)
2.在我字符串定义中(13-15行),如果我在后面加上感叹号(如“uchar code error[]="error!";"),则我在串口助手中发送02之后,1602正常显示,串口助手正常收到返回值ok_2,但无法之后再次发送数据,就像串口中断没有再次打开一样,无论我在串口助手中发送什么,LCD以及串口助手都得不到返回值。但是,如果我缩短数组长度(如“uchar code error[]="er!";"),则程序正常运行(据我测试,两个字母加一个感叹号是上限了,像off!就已经出现跟error!一样的问题)。
希望有大神能给我解答,感激不尽。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ORT P2

sbit RS=P3^5;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RW=P3^6;                                                                          //读写选择位
sbit EN=P3^7;                                                                          //使能位
sbit LED=P3^4;

uchar code led_on[]="on";
uchar code led_off[]="off";
uchar code error[]="error";

uchar a,flag_uart,flag_led;

void delay_us(uchar n)                                                  //微秒级别的延时
{
        while(n--);
}

void delay_ms(uint x)                                                          //延时1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4;j>0;j--);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写命令函数
{
        RS=0;
        RW=0;
        PORT=command;
        EN=1;
        delay_us(5);
        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
        RS=1;
        RW=0;
        PORT=dat;
        EN=1;
        delay_us(5);
        EN=0;
}

void lcd_check_busy()                                                        //查忙函数
{
        RS=0;
        RW=1;
        PORT=0xFF;                                                                        //51IO口拉高,准备读状态
        EN=1;
        while(PORT & 0x01);
        EN=0;
}

void lcd_write_command_busy(uchar command)                //带查忙的写命令函数
{
        lcd_check_busy();
        RS=0;
        RW=0;
        PORT=command;
        EN=1;
        delay_us(5);
        EN=0;
}

void lcd_write_str(uchar x,uchar y,uchar *p)        //显示字符串函数
{
        if(x==0)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80+y);                        //x=0 第一行显示
        else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C0+y);                        //x=1 第二行显示
        while(*p)
        {

                lcd_write_data(*p);                                                //显示字符串
                p++;
        }
}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5);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mand(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mand(0x38);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38);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0C);                                //开显示,关光标,光标不显示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01);                                //清屏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06);                                //地址指针+1,光标右移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EA   = 1;
        ES   = 1;

}

void main()
{
        uchar *p;
        p="Light:";
        lcd_init();
        uart_init();
        while(1)
        {
                lcd_write_str(0,0,p);
                if(flag_uart==1)
                {
                        flag_uart=0;
                        ES=0;
                        TI=1;
                        switch(flag_led)
                        {
                                case 0:
                                        LED=0;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01);        //清屏
                                        lcd_write_str(0,0,p);
                                        lcd_write_str(1,5,led_off);
                                        printf("ok_0\n");
                                        break;
                                case 1:
                                        LED=1;
                                        //lcd_write_command_busy(0x01);        //清屏
                                        lcd_write_str(0,0,p);
                                        lcd_write_str(1,5,led_on);
                                        printf("ok_1\n");
                                        break;
                                case 2:
                                        lcd_write_str(1,5,error);
                                        printf("ok_2\n");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_uart=1;
        if (a==0)
                flag_led=0;
        else if(a==1)
                        flag_led=1;
                else
                        flag_led=2;
}

网友A:
main里的第一个 TI =1;干嘛用的??你置一的话,是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的?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里只对RI操作。。。

那想象下,中断-------flag_uart = 1;------main------检测flag_uart =1 后 flag_uart = 0; 然后 TI =1-------中断----------flag_uart =1 .............死循环吧???

好好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里的第一个 TI =1;干嘛用的??你置一的话,是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的?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里只对RI操作。 ...

谢谢回答,我已经调试好了,是清屏指令之后需要一定的延迟来给1602的反应时间。TI=1并没有多大意义,进中断时由RI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