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电子时钟的设计

楼主(2018-11-22):
三、设计流程图

设置头文件,编写数码管程序。

先写一个函数让一个数码管亮(可先显示一个数)

通过在主程序外写一个delay函数能让四个数码管按顺序亮

减少延迟时间,才能肉眼所见数字轮换

编写定时程序

通过设置初值15535,得到50000μs,循环20次即可得到较为准确的1s定时。

编写外部中断程序

一次计时中达到溢出时(65535),触发一个中断。
触发

在Main函数中定义所需初始化寄存器

注释:1.在定时程序中的定时一秒后,有变量Sec++(秒),当到六十时清零且Min++,Min同理加到60时清零。

2.       定时中的数字反映到数码管显示上,我们将四位数通过取Min &Sec余数、整数从而达到时钟的效果。

3.       在编写数码管时,通过原理图可得共阳极且三极管NPN型,这是0才使其亮。

4.       通过中端设置K4按键暂停,K3清零。

5.主程序中要加while使循环一直进行。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_SEL        PORTA#define LED_DDR_SEL    DDRA#define LED_DATA      PORTB#define LED_DDR_DATA   DDRBstatic unsigned int TimingDelay;
int a=0;int b=0;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void delay_1us(void);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charLED_table[10]={0b11000000,0b11111001,0b10100100,0b10110000,0b10011001,0b10010010,0b10000010,0b11111000,0b10000000,0b10011000};unsigned char LED_dp[4]={0,0,0,0};void LED_process(unsigned int i,unsigned char*p){ p[0]=i/1000; p[1]=i/100%10; p[2]=i/10%10;
p[3]=i%10; }void init_int1(){
MCUCR=0x03;
GICR=0x80;
SREG=0x80;}#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exti_int1_stop:3    void exti_int1_stop(){  int i=0;  GICR&=0b01111111;  for (i=0;i<100;i++)  {  LED(a);  }  GICR|=0b10000000;}  void LED_display(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i,sel=0x01; LED_DDR_SEL=0x0f; LED_DDR_DATA=0xff;for (i=0;i<4;i++)   {LED_SEL=~sel;    LED_DATA=LED_table[p];
   Timer0_Delay(10);   sel=sel<<1;   }}
void LED(unsigned int i){LED_process(i,LED_dp);LED_display(LED_dp);
}void init_key(){   DDRA=0x00;   PORTA=0xff;}void scanKey(){         if(PINA==0b11101111)
{        delay_nus(1);          if(PINA==0b11101111)             a=a;     }    if(PINA!=0b11101111)
    {        delay_nus(1);       if(PINA!=0b11101111)             a++;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ISR:9unsigned int temp;void Timer1_ISR(){ temp++; if(temp == 20) {  PORTD = ~PORTD;  temp = 0; } TCNT1H = 0x3c; TCNT1L = 0xae;}void main(void){ init_int1(); init_key();while(1){ a++; if(a==9999)a=0; LE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