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HX711压力传感器程序问题 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18-11-22):
用STM32 HX711实现了读取压力传感器数据,现在数据已经能读到了,但是传一次数据蜂鸣器就会响一声,很频繁刺耳,代码在压缩文件里面。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text.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key.h"
/******************************************************************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
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该值可以为小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io引脚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
int main(void)
{
    //ADCon_InitVal:HX711的AD采样初始值
    //ADCon_CurrentVal:加载后的HX711的AD当前采样值
    u32 ADCon_InitVal, ADCon_CurrentVal;
    float Weight, GapValue,Adjust = 0;
    float Weight_Array[10];
    u8 i = 0,KeyIn = 5;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GPIO_Config();

    //LCD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LCD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font_init();               //字库信息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显示屏底色
    BACK_COLOR = BLACK;
    POINT_COLOR=GREEN;         //显示颜色
    LCD_Display_Dir(0);        //默认为竖屏

    /***********************************************************
     本次实验使用USART1通信口,该通信口使用USART1接收完成中断,
     传输波特率为115200
    ***********************************************************/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Init_HX711pin();               //HX711初始化

    /***********************************************************
     读取压力传感器经HX711转换后得到的AD转换初始值ADCon_InitVal
     进入称重前清0,即使ADCon_InitVal = ADCon_CurrentVal, 将十
     进制AD采样值的最后3位清0,主要是因为这低三位在重量不变时仍
     然不断波动
    ***********************************************************/
    ADCon_InitVal = (HX711_Read() / 1000) * 1000;
    ADCon_CurrentVal = (HX711_Read() / 1000) * 1000;
    while (ADCon_InitVal != ADCon_CurrentVal) {
        ADCon_InitVal = (HX711_Read() / 1000) * 1000;
        ADCon_CurrentVal = (HX711_Read() / 1000) * 1000;
    }

    /***********************************************************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
     这里的GapValue这个除数。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
     数值。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该数值。该数值受电阻应
     变片的应变的影响,与应变基本呈线性关系,而且当加载的重量不
     同时,电阻应变片的应变会有所不同,所以,可以将量程划分区间,
     各区间的GapValue值不同,以获得比较精确的测量值
    ***********************************************************/
    GapValue = 520;               //该值根据测量值进行调整,
    while (1)
    {
        //读取压力传感器经HX711转换后得到的AD转换当前值ADCon_CurrentVal
        ADCon_CurrentVal = (HX711_Read() / 1000) * 1000;

        if (ADCon_CurrentVal <= ADCon_InitVal)
        {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由于在没有任何重量的情况下,
            //转换值最后三位为非0,所以将转换值的最后3位忽略不计
            ADCon_CurrentVal = ADCon_InitVal-ADCon_CurrentVal  ;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改变GapValue的
            //值,或对Weight再加或减补偿一个小数
            Weight_Array[i] = (float)ADCon_CurrentVal / GapValue;
            i++;
            //参数分段拟合
            if(Weight_Array[i]<15)
              GapValue = 502;
            else if(Weight_Array[i]<30)
              GapValue = 501;
            else if(Weight_Array[i]<45)
              GapValue = 501;
            else if(Weight_Array[i]<60)
              GapValue = 515;
            else if(Weight_Array[i]<75)
              GapValue = 516;
            else if(Weight_Array[i]<90)
              GapValue = 516;
            else
              GapValue = 520;

        }

        if(i>9)
        {
            i = 0;
            Weight = Filter(Weight_Array,10);

            //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ADCon_CurrentVal
           // printf("ADCon_CurrentVal = %d \r\n", ADCon_CurrentVal);
            //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得到的重量值,单位为g
            printf("Weight = %.3f g \r\n", Weight - Adjust-417.3);
            //Weight = (float)Weight*0.9745+0.6432; //回归后的线性方程
            Weight = (float)Weight - Adjust; //回归后的线性方程
            //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得到的调整重量值,单位为g
            printf("Adjust_Weight = %.3f g \r\n", Weight-417.3);
/*           POINT_COLOR = RED;
            LCD_ShowString(30,100,300,16,24,"Pressure sensor experiment");
            POINT_COLOR = GREEN;
            LCD_ShowString(30,150,100,16,24, "Weight:");
            LCD_ShowString(74+84+65,150,12,16,24,"g");
            LCD_ShowNum(30+84,150,(int)Weight,3,24);
            LCD_ShowString(66+84,150,16,16,24,".");
            LCD_ShowNum(74+84,150,(Weight-(int)Weight)*100000,5,24);
            LCD_ShowString(250,300,200,16,24,"Sw Young");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24,"Weighing peeled:");
            LCD_ShowNum(30+12*16,180,Adjust*1000,5,24);
            LCD_ShowString(30+12*21,180,200,16,24,"mg");  */

        }

                                                        if( Weight >800){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KeyIn = KEY_Scan(1);
        if(KeyIn==WKUP_PRES)
         Adjust+=0.1;
        if(KeyIn==KEY1_PRES&&Adjust>0)
         Adjust-=0.1;
        delay_ms(8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注释,没有蜂鸣器相关,应该是这里吧?“ if( Weight >800){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那 ...

PA8是控制电机的,跟这个蜂鸣器应该无关,我发现P01口就是传感器输入那个口,拔掉蜂鸣器就不响了,接了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硬件原理图,蜂鸣器接在哪里。

没有原理图,就是直接通过HX711把传感器接在板子上。  我试了一下,只要把P01口不接,蜂鸣器就不响,接了就响,P01口是传感器输入口。

网友C:
上传原理图,要不然靠猜呀

网友B:
需要硬件原理图,蜂鸣器接在哪里。

网友A:
看你的注释,没有蜂鸣器相关,应该是这里吧?“ if( Weight >800){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那问题就是“Weight”了,看看是不是读取、输出一次的重量后需要清零??若有清零试试让“Weight”低过比较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