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两个关于STM8单片机的问题,敬请不吝赐教

楼主(2018-11-22):
       想用淘宝上常见的
GT-U7 GPS模块、STM8S105K4T6核心板和四位LED数码管做一个单纯的海拔高度表(显示范围0m~8000m,每秒刷新两次),于是开始自己摸索学习单片机相关知识。刚开始就遇到了两个问题,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资料,希望论坛中的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问题一:STM8S105K4的各个GPIO引脚的性能、适用功能都是完全一样吗,是否存在某些引脚适合输出、某些引脚适合输入、某些适合AD转换?如果存在差别,那么与GPS模块的串口进行通讯最好使用那几个脚?推动LED进行显示又最好使用那几个脚?

     问题二:我选择的GPS模块和STM8单片机能够满足制作海拔高度表的需求吗?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或者STM8性能不够的问题?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单片机串口通讯一般来说都是有专用的引脚的,就算是没有专用的引脚用别的引脚也是可以的
就单片机本身而言,绝大多数的单片机都是以电平输出输入为主的,电流标准基本上都是符合TTL的标准的,有的IO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mA,有的指的是STC.
对于STM8来说,可能是上拉电阻的区别而已,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程序,调取GPS数据的,肯定是数字量,所以,用哪个端口都可以,如果是有现成的串口端口,肯定是优先使用串口端口,如果没有,那只能是模拟串口了
STM在这用的人不多,而且,官方资料目前是没有中文的,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看数据手册的,我说的,只能当是参考,不能用作标准

网友B:
建议您还是找一本STM8单片机方面的书看看,关键是以后还要编程呢

网友C:
1,适合输出,适合输入?没这说法吧,手册上面的“引脚内部结构”以及“引脚功能及复用功能”帮到你,去看看。
2,就一个模块,不存在“满足” “兼容性” “够不够”

3,问这些问题,是不是反应你还没动手干呢?没动手干前就这么多问题??起码埋头几天搞一搞再问啊。。哥,加油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解答和鼓励。确实没有开干,刚开始在学习,自以为有点编程知识和电子基础,一学就发现很多问题,网上资料比较散乱,在艰苦摸索中,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您还是找一本STM8单片机方面的书看看,关键是以后还要编程呢

编程还是下一步的问题,现在是想先搞懂硬件层面这样的思路是否成立。如果硬件上能满足需要,就可以把东西买回来,连接好,然后开始摸索编程实现功能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串口通讯一般来说都是有专用的引脚的,就算是没有专用的引脚用别的引脚也是可以的
就单片机本身而言, ...

谢谢指导!这样说来我的思路应该不存在致命问题了,关键是程序设计如何实现功能了,对吧?

网友D:
可以找本书看看啊,毕竟书上的知识比较权威,还有器件的数据手册,最好找英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本书看看啊,毕竟书上的知识比较权威,还有器件的数据手册,最好找英文的

英文很差,害怕理解错了。单片机知识也少得可怜,惭愧惭愧!学了几天,很散乱的了解了一些。现在看来选择的硬件是能满足需要,关键是没有找到系统、详细的学习资料,感觉入门很难,到处都是问题。谢谢大家,继续努力吧!

网友E:
用宏晶stc的51系列入门吧,也可以做高度表的,入门后看其它的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