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c408as单片机发烫,谁家遇到过,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8-11-23):
如题,
做了一个小项目,做了200个板子,有15%出现单片机发烫,,,,随机性的,
无法解决

请指点
有酬金

向文军QQ:413540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电流过大。或线路有短路造成的。我都烧过好几个芯片。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帮你的,因用这个芯片的也比较多

网友C:
应该是某个IO口被外部大于电源电压的输入电流灌进去了,或者IO口悬空。

网友D:
硬件和软件设计缺陷都有可能导致芯片过电流,你把原理图和程序发出来帮你看看。STC芯片本身不会无故发烫。

网友E:
因有15%出现问题, 应该是PCB线路有短路

网友F:
检查PCB线路有没有短路点

网友G:
这种事我以前遇到过,不过是自己DIY的时候,不是批量生产,表现为单片机发烫.后来查找发现是单片机某个IO口损坏,导致该IO口电流过大造成的,并且该IO口电平也不正常.不知道楼主发烫的板子是完全不能工作还是一部分功能有故障.
既然有批量,楼主可以尝试把发烫的板子跟不发烫的板子的单片机对调,如果本来不发烫的换过去发烫,则PCB肯定有问题.